【GD32F310G-START】ADC获取片内温度并显示

楼主:
【GD32F310G-START】HELLO WORLD - GD32 MCU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GD32F310G-START】OLED之HELLO EEWORLD——硬件I2C - GD32 MCU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GD32F310G-START】SPI驱动ST7735 - GD32 MCU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GD32F310G-START】硬件SPI驱动ST7735 - GD32 MCU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adc 是常用的外设之一,今天根据例程获取片内温度值,并用LCD屏显示:

1、初始化ADC:

/*!
    \brief      初始化ADC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my_adc_init(void)
{
  /*   开启时ADC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
    /* config ADC clock */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ADCCK_APB2_DIV6);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2U);

  /* ADC temperature sensor channel config */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0U, ADC_CHANNEL_16,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ADC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channel config */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1U, ADC_CHANNEL_17,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ADC_EXTTRIG_INSERTED_NONE);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_DATAALIGN_RIGHT);
    /* ADC SCAN function en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_SCAN_MODE, ENABLE);
    /* ADC temperature and Vrefint enable */
    adc_tempsensor_vrefint_enable();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INSERTED_CHANNEL, ENABLE);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
    delay_1ms(1U);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
}

2、获取温度:

float get_gd32f310g_temper(void)
{
    float temperature;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INSERTED_CHANNEL);

    /* value convert */
    temperature = (1.45f - ADC_IDATA0 * 3.3f / 4096) * 1000 / 4.3f + 25;
    return temperature;

}

3、在主循环里获取温度并刷到LCD屏上:

main.c

#include "gd32f3x0.h"
#include "gd32f310g_eval.h"
#include "my_i2c.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sd1306.h"
#include "lcd.h"
#include "lcd_init.h"
#include "adc.h"
uint8_t i2c_transmitter[16];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float temper_val;
  uint8_t str_temper[10];
  systick_config();
//  my_i2c0_init();
 // oled_display_test();
  LCD_Init();//LCD初始化
	LCD_Fill(0,0,LCD_W,LCD_H,BLUE);
	LCD_ShowString(12,0,"GD32F320G",WHITE,BLUE,32,0);
  LCD_ShowString(18,36,"EEWORDL",WHITE,BLUE,32,0);
  LCD_ShowString(16,72,"2022-5-7",BLACK,BLUE,32,0);
  LCD_ShowString(12,100,"gd32f310g_adc_demo",RED,BLUE,16,0);
  my_adc_init();
    /* infinite loop */
    while(1)
    {
      temper_val = get_gd32f310g_temper();
      sprintf(str_temper,"T:%.2f  ",temper_val);
      LCD_ShowString(18,36,str_temper,WHITE,BLUE,32,0);
      delay_1ms(500);
    }
}

显示效果:

【总结】通过ADC的例程可以轻松的搞定,但是片内温度只反映MCU的温度,跟外环境的温度不成正比,所以还外用外置传感器来获取温度才行。

网友:
你好,谢谢我的观赏。给您提个建议,认真回复20个字以上有积分奖励,还有威望分。

网友A:
赞!私以为加一个EOIC标志位的判定更加合理,但是实际上,对于此处温度测量已经能够实现效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赞!私以为加一个EOIC标志位的判定更加合理,但是实际上,对于此处温度测量已经能够实现效果了!

问了兆易的,说这个温度只能反映片内温度,测量外界的温度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了兆易的,说这个温度只能反映片内温度,测量外界的温度没有实际意义。

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