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kRoad测评(7)-FPGA串口测试

楼主:
安路的开发板上是带有USB2UART模块的,这个模块是通过板子上的单片机与USB转串口相连接的,打开自带的例程6_uart_loopback自接运行是不可以的。因为默认的引脚是不接在UART2USB的线上的,所以必须将引脚设定到USB2UART指定的引脚上。

1、打开项目uart.al,文件mini_EG4S20BG256.adc

  2、修改文件的指定资源。uart_tx E16、uart_rx F16

  • set_pin_assignment {ext_clk_25m} { LOCATION = K14; }
  • set_pin_assignment {ext_rst_n} { LOCATION = L12; } ##KEY_C
  • ##set_pin_assignment {uart_tx} { LOCATION = C11; }
  • ##set_pin_assignment {uart_rx} { LOCATION = B15; }
  • set_pin_assignment {uart_tx} { LOCATION = E16; }
  • set_pin_assignment {uart_rx} { LOCATION = F16; }

3、将项目综合后,烧入板子就可以实验了。

 这个说明一下实验中的项目文件,speed_setting.v这个文件是用来修改波特率的。这里有两个文件对应的是收发两个设置

  • module speed_setting
  • #(
  • parameter BPS_SET = 96, //波特率
  • parameter CLK_PERIORD = 40 //时钟周期40ns(25MHz)
  • )
  • (
  • input clk, //25MHz主时钟
  •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 input bps_start,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 output clk_bps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 );
  • `define BPS_PARA (10_000_000/CLK_PERIORD/BPS_SET) //10_000_000/`CLK_PERIORD/96;
  • `define BPS_PARA_2 (`BPS_PARA/2) //BPS_PARA/2;
  • reg [12:0] cnt; //分频计数
  • reg clk_bps_r; //波特率时钟寄存器
  • reg [2:0] uart_ctrl; //uart波特率选择寄存器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 if(!rst_n)
  • cnt <= 13'd0;
  • else if((cnt == `BPS_PARA) || !bps_start)
  • cnt <= 13'd0; //波特率计数清零
  • else
  • cnt <= cnt + 1'b1; //波特率时钟计数启动
  • end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 if(!rst_n)
  • clk_bps_r <= 1'b0;
  • else if(cnt == `BPS_PARA_2)
  • clk_bps_r <= 1'b1; //clk_bps_r高电平为接收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同时也作为发送数据的数据改变点
  • else
  • clk_bps_r <= 1'b0;
  • end
  • assign clk_bps = clk_bps_r;
  • endmodule

只要修改parameter BPS_SET = 96, //波特率 其中的96就可以了,其实的参数行是:`define BPS_PARA (10_000_000/CLK_PERIORD/BPS_SET) //10_000_000/`CLK_PERIORD/96;

别的就不要动了。其实主要的就是一个“分频器”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串口的发送文件,my_uart_tx.v

  • module my_uart_tx
  • (
  •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input [7:0] rx_data,
  • input rx_int,
  • output uart_tx,
  • input clk_bps,
  • output bps_start
  • );
  • //---------------------------------------------------------
  • reg rx_int0,rx_int1,rx_int2; //rx_int信号寄存器
  • wire neg_rx_int; //rx_int下降沿标志位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 if(!rst_n)
  • begin
  • rx_int0 <= 1'b0;
  • rx_int1 <= 1'b0;
  • rx_int2 <= 1'b0;
  • end
  • else
  • begin
  • rx_int0 <= rx_int;
  • rx_int1 <= rx_int0;
  • rx_int2 <= rx_int1;
  • end
  • end
  • assign neg_rx_int = ~rx_int1 & rx_int2; //捕捉到下降沿后,neg_rx_int拉高保持一个主时钟周期
  • //---------------------------------------------------------
  • reg [7:0] tx_data; //待发送数据的寄存器
  • reg bps_start_r;
  • reg tx_en; //发送数据使能信号,高有效
  • reg [3:0] num;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 if(!rst_n)
  • begin
  • bps_start_r <= 1'bz;
  • tx_en <= 1'b0;
  • tx_data <= 8'd0;
  • end
  • else if(neg_rx_int)
  • begin //接收数据完毕,准备把接收到的数据发回去
  • bps_start_r <= 1'b1;
  • tx_data <= rx_data; //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入发送数据寄存器
  • tx_en <= 1'b1; //进入发送数据状态中
  • end
  • else if(num == 4'd10)
  • begin //数据发送完成,复位
  • bps_start_r <= 1'b0;
  • tx_en <= 1'b0;
  • end
  • end
  • assign bps_start = bps_start_r;
  • //---------------------------------------------------------
  • reg uart_tx_r;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 if(!rst_n)
  • begin
  • num <= 4'd0;
  • uart_tx_r <= 1'b1;
  • end
  • else if(tx_en)
  • begin
  • if(clk_bps)
  • begin
  • num <= num+1'b1;
  • case (num)
  • 4'd0: uart_tx_r <= 1'b0; //发送起始位
  • 4'd1: uart_tx_r <= tx_data[0]; //发送bit0
  • 4'd2: uart_tx_r <= tx_data[1]; //发送bit1
  • 4'd3: uart_tx_r <= tx_data[2]; //发送bit2
  • 4'd4: uart_tx_r <= tx_data[3]; //发送bit3
  • 4'd5: uart_tx_r <= tx_data[4]; //发送bit4
  • 4'd6: uart_tx_r <= tx_data[5]; //发送bit5
  • 4'd7: uart_tx_r <= tx_data[6]; //发送bit6
  • 4'd8: uart_tx_r <= tx_data[7]; //发送bit7
  • 4'd9: uart_tx_r <= 1'b1; //发送结束位
  • default: uart_tx_r <= 1'b1;
  • endcase
  • end
  • else if(num == 4'd10)
  • num <= 4'd0;
  • end
  • end
  • assign uart_tx = uart_tx_r;
  • endmodule

这个文件让人看了有点疑惑,主要是这里面多了一步,将收到的数据转出到tx_data的过程,这个过程真不应该写到这个模块中,我的建议是写到顶层的文件中的状态机当中。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 if(!rst_n)
  • begin
  • bps_start_r <= 1'bz;
  • tx_en <= 1'b0;
  • tx_data <= 8'd0;
  • end
  • else if(neg_rx_int)
  • begin //接收数据完毕,准备把接收到的数据发回去
  • bps_start_r <= 1'b1;
  • tx_data <= rx_data; //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入发送数据寄存器
  • tx_en <= 1'b1; //进入发送数据状态中
  • end
  • else if(num == 4'd10)
  • begin //数据发送完成,复位
  • bps_start_r <= 1'b0;
  • tx_en <= 1'b0;
  • end
  • end

接下来是输出的主要部分。

  • //---------------------------------------------------------
  • reg uart_tx_r;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 if(!rst_n)
  • begin
  • num <= 4'd0;
  • uart_tx_r <= 1'b1;
  • end
  • else if(tx_en)
  • begin
  • if(clk_bps)
  • begin
  • num <= num+1'b1;
  • case (num)
  • 4'd0: uart_tx_r <= 1'b0; //发送起始位
  • 4'd1: uart_tx_r <= tx_data[0]; //发送bit0
  • 4'd2: uart_tx_r <= tx_data[1]; //发送bit1
  • 4'd3: uart_tx_r <= tx_data[2]; //发送bit2
  • 4'd4: uart_tx_r <= tx_data[3]; //发送bit3
  • 4'd5: uart_tx_r <= tx_data[4]; //发送bit4
  • 4'd6: uart_tx_r <= tx_data[5]; //发送bit5
  • 4'd7: uart_tx_r <= tx_data[6]; //发送bit6
  • 4'd8: uart_tx_r <= tx_data[7]; //发送bit7
  • 4'd9: uart_tx_r <= 1'b1; //发送结束位
  • default: uart_tx_r <= 1'b1;
  • endcase
  • end
  • else if(num == 4'd10)
  • num <= 4'd0;
  • end
  • end
  • assign uart_tx = uart_tx_r;

这个程序使用了一个计数器,而不是一个标准状态机,这点根据个人的喜好了,计数器的优点是资源占用少,但是可配置性差,不是很灵活,状态机的缺点是结构复杂。这就是看各自的喜好了。本次测试到此为止,希望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
将收到的数据转出到tx_data的过程,写到顶层的文件中的状态机当中建议很好,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