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整流电路的过流过压保护的问题

楼主:
倍压整流电路如图

驱动电路是用IR2153半桥驱动

看别人的做的静电器 里面 有(过流保护,放电保护,过压保护,短路保护),我的什么也没有也想把这些加进去。

我的理解是,过压保护通过对输出电压进行采样然后和基准电压比较(用运放做成的比较器)来实现

过流保护,放电保护,短路保护应该是通过检测输出电流是来实现的,这三种情况都会使输出电流增大,可是怎么检测输出电流呢?在高压输出回路里串联一个1K的电阻来检测上面的压降

这样可行吗?

网友A:
你的电路已经具有电压检测。

输出短路检测可以用一个电阻串联于高压输出回路来实现。1千欧电阻太小了些,因为你的电路输出已经串联了200千欧电阻。

网友:
过流检测电阻也可以放在交流侧,即接在E2与PE之间。此时电阻不能大,电阻大了高压升不上去。检测电阻放在E2与PE之间好处是各高压电容或者二极管损坏也可以检测出来。但这样安排,检测电阻两端是交流脉冲,检测电路稍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已经具有电压检测。 输出短路检测可以用一个电阻串联于高压输出回路来实现。1千欧电阻太小了 ...

我打算把这两个电阻去掉,只串联一个1K的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A:
倍压整流电路,本来就不怕输出短路。即使输出短路,电流也不会像变压器升压整流输出短路那样大。况且你的电路中已经串联了200千欧电阻。所以你的电路是否需要输出电流检测,值得考虑。增加一项功能,必定增加一项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倍压整流电路,本来就不怕输出短路。即使输出短路,电流也不会像变压器升压整流输出短路那样大。况且你的 ...

是的  但是我也想把电流检测出来 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打算把这两个电阻去掉,只串联一个1K的电流检测电阻

这两个电阻还是保留为好。

6楼已经说过:倍压整流电路不怕输出短路,即使输出短路E1E2左边的交流电源也不会损坏,各整流管和电容也不会损坏。如果去掉这两个电阻,输出短路时各电容将迅速放电,产生相当大的火花,容易引起火灾等等次生灾害。

当然,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可以减小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但是我也想把电流检测出来 显示

如果想显示电流,完全可以用在输出回路中串联电阻的方式来采样。该倍压整流电路输出电流不会超过零点几毫安,采样电阻可以比1千欧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显示电流,完全可以用在输出回路中串联电阻的方式来采样。该倍压整流电路输出电流不会超过零点几毫 ...

这种电路输出电流才零点几毫安吗?如果我想输出的电流达到几个毫安的话,增大倍压电容容量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输出电流才零点几毫安吗?如果我想输出的电流达到几个毫安的话,增大倍压电容容量可以吗?

『如果我想输出的电流达到几个毫安的话,增大倍压电容容量可以吗?』

零点几毫安是我估计的数值。

从电容耐压值看,你的电路输出电压可能达到50kV。如果电流1mA,那么直流功率就是50W。你的E1和E2端交流瞬时功率可能要达到数百W。E1和E2端交流电源能够达到这么大的瞬时功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想输出的电流达到几个毫安的话,增大倍压电容容量可以吗?』 零点几毫安是我估计的数值。 ...

R62用来检测输出电流,将其两端的电压取出,进行双端变单端转换然后进行AD检测 ,双端变单端电路如下(只是例图,忽略各种参数)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采样电阻两端的相对电压很低,但是对地电压却很高(几十KV),这样会将运放击穿,该怎么改进电路图呢

网友:
这种电路输出电流才零点几毫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62用来检测输出电流,将其两端的电压取出,进行双端变单端转换然后进行AD检测 ,双端变单端电路如下 ...

这两幅图,电流取样电阻是放在50kV(猜测值)输出端,也就是说,对输出负端电压为50kV。你的差动放大器输入对地为50kV,这是共模电压。你的差动放大器能够承受这么高的电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R62用来检测输出电流,将其两端的电压取出,进行双端变单端转换然后进行AD检测 ,双端变单端电路如下 ...

你自己也说了:这样会将运放击穿。所以这个电路根本不能用。

另外,倍压整流电路的 “地” 和差动放大器的 “地” 不是同一个符号。如果确实两个 “地” 未联接在一起,那么电路根本不能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62用来检测输出电流,将其两端的电压取出,进行双端变单端转换然后进行AD检测 ,双端变单端电路如下 ...

改进的办法:电流采样电阻R62放到高压输出低端,即放到左边那个PE上面,PE经采样电阻与C41D20E2联接。

但要注意:此时电流采样电阻输出为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进的办法:电流采样电阻R62放到高压输出低端,即放到左边那个PE上面,PE经采样电阻与C41D20E2联接。 ...

改成这样吧?PE和运放的地 是短接在一起的

改成这样的话,直接用一个方向比例电路就好了 ,就是要给运放供一个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样吧?PE和运放的地 是短接在一起的 改成这样的话,直接用一个方向比例电路就好了 ,就是要 ...

对,就是这样联接。

采样电阻放到输出低端,就避免了数十千伏的共模电压。

此电阻R62尽量用好一些的电阻,可以考虑多用几个电阻并联,以防止电阻开路损坏放大器甚至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路输出电流才零点几毫安吗?

能输出多大电流呢

网友:
大哥,最后电路验证了吗?我最近也在做过流检测,想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