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系统转换效率的测试方法

楼主:
当我们完成电源方案设计时,待样品做出来之后,要测试产品的各项性能,其中一项是测试电源系统的转换效率,确认是否与设计值保持一致。实际计算效率时,很多工程师为了方便快速,直接从电源上读取输入功率,从电子负载上读取输出功率,最终得到的效率会远低于设计值,并因此而困惑(元器件参数一致,为何效率有差异),其实这些是由于不严谨的测
试方法造成,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正确的测试电源系统转换效率的方法。

正确测试电源系统转换效率的方法

导线上存在电阻,不同设备之间连接的卡口处存在接触电阻,这些电阻在流过电流时会产生相应的电压降,也会产生相应的损耗,所以我们在计算系统转换效率时,必须排除这些额外的影响,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以 XL6008 为例,介绍如何精准测试电源系统的输入、输出电压与电流值。

网友:
楼主的方法的确可行,如果搭配上精度比较低的测试设备,效果跟直接读电源和负载功率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