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自行车偶尔会自己出现 被遥控器锁定的状态,实际没有用遥控器锁定过,何故?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en_X   参与回复

请教电动自行车偶尔会自己出现 被遥控器锁定的状态,实际没有用遥控器锁定过,遥控器一直在抽屉里放着没用过,这时候必须把遥控器拿出来按一下解锁键,才能解除锁定,是何原因,

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用遥控器解锁一下就解决了,但是要是不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就麻烦了?

网友:
可能是被别的遥控器影响所致,毕竟市面上的遥控器基本上都是类似方案,工作频率又相同,指令一旦重合就会受影响。

再一个可能性就是你的车锁本身有故障,区分二者不难,通过问题发生的频次和位置即可分析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