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

楼主:
有人能告诉我这个电路是怎么测得温度

网友A:
该电路可不能直接测得,电路不全。

图中热敏电阻RT1为温度传感器,由Q1、Q2构成的恒流源用于驱动RT1。温度的变化导致RT1电阻变化,在恒流驱动下自然两端的电压会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测温原理。运放为简单的线性放大器,放大RT1的电压变化量再送入ADC,经软件处理即可获得直观的温度数值,只是这部分电路并没有给出。

网友B:
红色框内是铂热电阻,上面标注了 “Pt100”,其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绿色框内是恒流电路,流过热敏电阻的电流是确定的数值。

那么热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就是温度的函数。该电压经U2A构成的差动放大器放大50倍左右。

网友:
不过,别以为这是个好电路。LM358是比较 “粗糙” 的运放,其失调电压相当大,可达数mV,温飘也相当大。电路只能说是勉强可用。真用来测量温度,漂移肯定受不了。

Pt100用到这样的电路里,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色框内是铂热电阻,上面标注了 “Pt100”,其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绿色框内是恒流电路,流过热敏 ...

谢谢我还想问这个u2B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可不能直接测得,电路不全。 图中热敏电阻RT1为温度传感器,由Q1、Q2构成的恒流源用于驱动RT1。温 ...

我这个电路加个电流表看不到电流一直是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示数,这个放大器两个是一共放的100多倍?

红色框内未见标注电压,是否忘记了标注?未标注则没有电源,电路不工作,当然电路板示数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示数,这个放大器两个是一共放的100多倍?

『这个放大器两个是一共放的100多倍?』

两级一共放大100倍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色框内未见标注电压,是否忘记了标注?未标注则没有电源,电路不工作,当然电路板示数为零。

加了,还是零

网友:
那就要用电压表测量此图R7上端、R7下端、Q1集电极、Q1发射极……各点电压来检查了。

网友:
恒流电路的应用有点意思

应该是为了防止Pt100自身发热导致测试误差

两级双电源放大用在这里感觉多此一举,一级单电源放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