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10G-START】电压表

楼主:
为了验证ADC的精度如何,今天做了个电压表:

电压输入IO选择为GPIOB1,从datasheet上查到为通道9:

  1、初始化ADC时钟:

void rcu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enable AD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
    /* config ADC clock */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ADCCK_APB2_DIV6);
}

2、初始化IO:PB1

void gpio_config(void)
{
    /* config the GPIO as analog mode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
}

3、ADC配置:

void adc_config(void)
{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_DATAALIGN_RIGHT);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1U);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ADC_EXTTRIG_REGULAR_NONE);
    /* ADC external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
    delay_1ms(1U);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
}

4、转换函数:

/*!
    \brief      ADC 转换函数
    \param[in]  通道数
    \param[out]
    \retval     ADC值
*/
uint16_t ADC_Get_Channel(uint8_t channel)
{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0U, channel, ADC_SAMPLETIME_7POINT5);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_REGULAR_CHANNEL);

    /* wait the end of conversion flag */
    while(!adc_flag_get(ADC_FLAG_EOC));
    /* clear the end of conversion flag */
    adc_flag_clear(ADC_FLAG_EOC);
    /* return regular channel sample value */
    return (adc_regular_data_read() & 0xfff);
}

5、多次采样,取平均值:

//channel参数为ADC通道:ADC_CHANNEL_x  x = 0...15
uint16_t adc_Channel_Average(uint8_t channel)
{
    uint32_t adc_raw = 0;
  int i;
    uint8_t degree = 3;  //读的次数的幂 2^3
    for(i = 0;i < (1 << degree);i++)
    {
        //读取ADC次数
        adc_raw += ADC_Get_Channel(channel);
        delay_1ms(2);
    }

    //这里循环8次读取,因此 >>3位就是除以8
    adc_raw >>= degree;

    return adc_raw;

}

6、主函数、获取平均ADC值,显示到LCD上:

adc_value = adc_Channel_Average(ADC_CHANNEL_9);
vref_value = (float)adc_value*3.3f/4096.0f;
sprintf(show_adc_str,"%.4fV",vref_value);
LCD_ShowString(18,36,show_adc_str,WHITE,BLUE,32,0);

7、为了验证采样的精度如何,我用了标准的数据电源、福禄克45、福禄克18B+进行了对比显示:

E3640A  0.00V    1.00V 2.00V 3.00V 3.30V
GD32F310 0..0000V 0.9894V 2.0029V 3.0043 3.2992V
福禄克45 0.89mV 1.0016V 2.0040V 3.0071 3.308V
福禄克18+ 0.000V 0.996V 1.994V 2.992 3.291V
平均差值   0.0094 -0.0039 -0.0047 0.0003

(差值计算公式为:(福禄克45+福禄克18)/2-GD32F310)

0.00V图片:

1.00V截图

  2.0V截图

  3.0V截图

  3.30V截图

  【总结】经过测评,GD32的ADC可以说非常让人佩服,相比我用过的其他32位的12ADC表现出不错的成绩。如果采用高精度的分压电阻,可以实现4位的电压电流表是木得问题的。

网友A:
MCU不需要外接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不需要外接基准?

不用列,只直外挂电压输入的。

网友:
附视频如下:

网友B:
这个代码可以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可以用一下?

过去了很久了,换了电脑了。核心代码都在帖子里了。

网友:
大佬们好!谁有GD32F310的例程源码,刚学不会,买你们的源码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