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这个小型风力发电电路

楼主:
在野外整个这个小型风力涡轮机电路和能给为笔记本和手机等充电。

电路原理是前面桥式整流器对来自风力发电机的电进行整流,后面稳压器-电池充电器电路帮助 12V/4.5Ah SLA电池充电,然后升压逆变器电路产生高压交流电,这样理解对吧
有几个地方看不懂,请论坛老师们帮忙分析这个电路原理图

前面的整流桥的功率根据什么多大功率合适

D2起什么作用?
怎么理解MOS管T1和T2 为什么这样连接到变压器的初级呢?

网友:
『前面的整流桥的功率根据什么多大功率合适』

此电路整流桥后面使用了线性稳压器LM317,所以功率不会大。2A的整流桥足够了。

网友:
『D2起什么作用?』

依愚见,没有什么作用,纯属多余。

此电路中不讲道理的地方还多得很。

网友:
『怎么理解MOS管T1和T2 为什么这样连接到变压器的初级呢?』

这才是最早的 “推挽” 输出电路,在真空管时代就有了。

网友:
电路原理:

发电机输出经整流桥可无视输入极性,再经稳压给4047多谐振荡器供电,4047的互斥输出驱动MOS管构成的乙类推挽放大器,最后经升压变压器输出得到高压交流。

整流桥的选择需根据输出功率,图中用的是1A的管子,后面稳压IC为1.5A最大输出,应该够。

D2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