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开发环境构建与下载测试

楼主:
相对于其它开发工具来讲,构建RVB2601的开发环境即简单又复杂,所谓简单是指它的安装操作,所谓复杂就是缺少一个指导规则。

折腾很长时间,才在WIN10的环境下完成开发环境的构建。

1.软件安装

1)下载并解压“cdk-windows-V2.8.7-20210507-1704”,然后双击“setup.exe”进行安装,其界面如图1所示,从中点击 “NEXT”。

图1 开始安装

2)按图2所示输入用户信息,并点击 “NEXT”。

图2 输入用户信息

3)按图3所示设置安装路径,并点击 “NEXT”。

图3 设置安装路径

图4 安装过程中

4)按图5所示选取信任安装,并点击 “安装”。

图5 安装过程中

5)当完成安装时,其界面图6所示,点击 “Finish”则完成安装。

图6 完成安装

2.创建项目

1)打开CDK,则其界面图7所示。

图7 编辑界面

2)按图8所示,创建一个项目空间,并如图9所示设置其位置。

图8 创建项目空间

图9 设置项目空间

3)选择例程以供测试,这里选取的是“ch2601_helloworld”,将其解压后置于创建的项目空间中,见图10所示。

图10 放置例程

4)按图11所示,来添加已有项目。

图11添加项目

5)完成项目添加后,会出现图12所示的提示。

图12 异常提示

6)按图13所示,在联网的情况下,由捷菜单选取“Download from Web...”。在下载完成后,则如图14所示。

图13 下载SDK

图14 下载后

7)例程的主程序如图15所示,按F7键进行编译,则其结果如图16所示。

图15 主程序

图16 完成编译

3.下载测试

1)对程序进行下载,则其结果如图17所示。

图17 完成下载

2)将USB连接线由下载口换到通讯口,并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来观察,则其结果如图18所示,说明开发环境构建完成。

图18 运行结果

网友A:
你的是补作业的吗,还是新得到的板子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补作业的吗,还是新得到的板子呀。

补作业,这个开发环境一直很别扭,先是无法完成编译,现在是装一次可以下载,关机后就无法下载了。只能装一次软件,解决一回下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作业,这个开发环境一直很别扭,先是无法完成编译,现在是装一次可以下载,关机后就无法下载了。只能装 ...

这个开发板是心最累的一次。特别让人郁闷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