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前后放置有什么影响,那种正确,为什么

楼主:
下面的两种TVS放置位置,有什么影响,那种设计正确,为什么

网友A:
图二正确。保险线在TVS管前面。大电流保险丝熔断,不会导致TVS管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二正确。保险线在TVS管前面。大电流保险丝熔断,不会导致TVS管损坏。

谢谢,能说一下两种放置的差别吗

网友:
有同事说,下面的图电压突变先降在前面的电感电容上,然后才到TVS,冲击都是在前面承担了,TVS怎么保护?

怎么解释

网友B:
TVS应靠前接,但必须接在保险之后。就上图而言,假如输入接错到高压,像图中那么接的后果会如何?而对于下图接法,如果TVS导通,即使保险熔断,后面的电路得以获得保护,但L1则需要在保险熔断前承受大电流,显然对L1的规格要求会大增,带来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网友:
不太好界定哪个正确或者不正确,一个主要指导方针就是TVS要放在靠近接口端为原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VS应靠前接,但必须接在保险之后。就上图而言,假如输入接错到高压,像图中那么接的后果会如何?而对于下 ...

意思说,上面图TVS应接在保险之后

下面的图可以用,成本高

有个疑问,上面的图,TVS应接在保险之后的话,TVS参数该怎么选,现在保险是3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说,上面图TVS应接在保险之后 下面的图可以用,成本高 有个疑问,上面的图,TVS应接在保险之后 ...

下面的图不好,保险应接在前端。保险后的TVS电流规格略大于保险,电压规格得考虑你的输入电压。

网友D:
我支持第二种方案。

这个电路主要作用是用来提供电源脉冲(干扰)保护的,多后续瞬态电压要求较高的电源提供简单保护。

主要防止浪涌、电源间脉冲耦合干扰等等。

前面的RV提供大范围误差干扰但能量较小的较小的尖脉冲的吸收,后面的TVS提供比RV较精确的瞬间过压保护。

曾经有个国外产品在不同的工厂短时间成批量损坏,就是类似设计上的问题:将TVS放到了前面,经类似图二的修改思路后设备运行2年至今无一损坏。后来亚太“工厂”要了我们的修改方案,新产品全部修改了。

网友:
至于保险和电感位置,可以将电感和保险互换更合理。

但一般TVS最好不要有较大电容并联,否则影响TVS瞬态性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支持第二种方案。 这个电路主要作用是用来提供电源脉冲(干扰)保护的,多后续瞬态电压要求较高的电源 ...

有道理,

如在电感前面有TVS管,是不是能够抑制部分反向电流呢

这个TVS管加在哪里与电感位置关系很大吗

网友:
图一正确,TVS有吸收高压尖峰功能,如果放在后面的话没有效果,还不如不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 如在电感前面有TVS管,是不是能够抑制部分反向电流呢 这个TVS管加在哪里与电感位置关系很 ...

不是,主要是减少TVS和电容有直接并联关系。

网友:
图二相当于加了一层防护,不过我们这边一般都是TVS和压敏二选一,一般直接上TVS就可以了,尽量靠近输入端

网友E:
各有优点,选用图一的方案的多,为什么?因为图一方案是靠TVS动作来强制让输入的电源适配器进入短路保护模式从而停止工作,进而保护后端元件不因过压损坏。

而且这样接不会造成元件损坏,免除了售后维护的问题。第二种方案,虽然是烧保险,不会损坏其它元件,但是设备不能工作了,要换保险,普通用户可能不懂,就会找厂家售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各有优点,选用图一的方案的多,为什么?因为图一方案是靠TVS动作来强制让输入的电源适配器进入短路保护模 ...

谢谢您的回复

您说的第二种方案,虽然是烧保险,不会损坏其它元件

这种保险是选快速型还是慢速型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 您说的第二种方案,虽然是烧保险,不会损坏其它元件 这种保险是选快速型还是慢速型比 ...

这个看需求,首先,要明白快速保险和慢速保险的区别。

应用慢速保险的场合,一般是后级有大电容或大电感,在上电瞬间,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电流,这时,如果选用快速保险,这个冲击电流(一般是正常工作电流的N倍)有很大的概率会使保险丝动作而烧掉,比喻常见的开关电源。

所以在很多电路的实际设计中,为了缓解这个大电流冲击,芯片会有一个软启动保护模式。同时,很多电源电路中建议在大电容上串联一个小的电阻(小于10 欧)来限制瞬间冲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