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25测评】No.06 驱动段码LCD

楼主(2022-05-10):
【AT-START-F425测评】No.06 驱动段码LCD
## 前言 还是之前折腾GD32L233时弄的一块SLCD屏,改吧改吧就在AT32F425上跑起来了。 板子其实比较简单,打板如下: ![SLCD板](https://s2.loli.net/2022/04/29/HxmlgykbJecN7P6.jpg) 其中: 信号管脚RC参数中的R参数以及VLCD的分压电阻可直接参考手册。 ## 如何测试裸屏 裸屏是交流信号驱动,直接用DC是不行的,得用交流测试。 用一段线缠绕在交流线上面,就可以测试了。 ![SLCD裸屏测试](https://s2.loli.net/2022/05/10/C4mtpsQLWK28OIP.jpg) ![测试结果](https://s2.loli.net/2022/05/10/EFCKSTOeohmJVQp.gif) ## 段码液晶的原理 ![SLCD参数](https://s2.loli.net/2022/04/29/D3SCYnfdzHgcbV2.jpg) 其中最关键的驱动条件参数,一般而言: - duty = 1/com的数量 - bias = 1/(sqrt(duty)+1) ![SLCD COM和SEG](https://s2.loli.net/2022/04/29/iTLJMCdQWXFr8R9.jpg) SLCD按duty的周期执行扫描模式,所以简单的理解: - SEG = 地址 - COM = 数据 --- 假如我们需要显示第一位的数字为2,那么对应的【8】,其中:标号2,标号3,标号4,标号6,标号7会亮。 参考SEG图,我们知道: - SEG 9对应的是标号1,标号2,标号3,标号4共4段。 - SEG 10对应的是标号5,标号6,标号7共3段(电池图标我们不用)。 要想把标号2,标号3,标号4,标号6,标号7点亮,那么: - SEG 9:COM0(标号4),COM1(标号3),COM2(标号2)为1。 - SEG 10:COM2(标号3),COM3(标号2)为1。 就是下表: || COM0 | COM1 | COM2 | COM3 | | --- | --- | --- | --- | --- | | SEG9 | 1 | 1 | 1 | 0 | | SEG10 | 0 | 0 | 1 | 1 | 也就是往这两个地址写入0xE和0x3就能显示数字2。 懂了啵?! ## AT32的GPIO口 只说跟STM32、GD32的差异性吧。 ### GPIO的驱动能力 是定义了2个宏定义。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 0x01, /*!< stronger sourcing/sinking 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 0x02/*!< moderate sourcing/sinking strength */ ``` ### GPIO的复用 又单独给每个管脚定义了SOURCE,封装起来又多了一个函数。 GPIO的封装接口: ``` static gpio_pins_source_type get_gpio_pins_source(uint32_t pin) { switch (pin) { case GPIO_PINS_0: return GPIO_PINS_SOURCE0; case GPIO_PINS_1: return GPIO_PINS_SOURCE1; case GPIO_PINS_2: return GPIO_PINS_SOURCE2; case GPIO_PINS_3: return GPIO_PINS_SOURCE3; case GPIO_PINS_4: return GPIO_PINS_SOURCE4; case GPIO_PINS_5: return GPIO_PINS_SOURCE5; case GPIO_PINS_6: return GPIO_PINS_SOURCE6; case GPIO_PINS_7: return GPIO_PINS_SOURCE7; case GPIO_PINS_8: return GPIO_PINS_SOURCE8; case GPIO_PINS_9: return GPIO_PINS_SOURCE9; case GPIO_PINS_10: return GPIO_PINS_SOURCE10; case GPIO_PINS_11: return GPIO_PINS_SOURCE11; case GPIO_PINS_12: return GPIO_PINS_SOURCE12; case GPIO_PINS_13: return GPIO_PINS_SOURCE13; case GPIO_PINS_14: return GPIO_PINS_SOURCE14; case GPIO_PINS_15: return GPIO_PINS_SOURCE15; default: return GPIO_PINS_SOURCE0; } } void gpio_init_af_mode(crm_periph_clock_type rcu, gpio_type * gpio, uint32_t pin, uint32_t speed, uint32_t af_func)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rcu,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type)speed;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 get_gpio_pins_source(pin), (gpio_mux_sel_type)af_func); } void gpio_init_output_mode(crm_periph_clock_type rcu, gpio_type * gpio, uint32_t pin, uint32_t speed, uint8_t set)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rcu,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type)speed;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 &gpio_init_struct); if (set) { gpio_bits_set(gpio, pin); } else { gpio_bits_reset(gpio, pin); } } ``` ## 驱动代码 一堆寄存器配置,参见芯片手册。 偷个懒,一把贴出来了。 【说明】SLCD切换的时序很短,延时直接用计数--就好。 这个代码跟GD32L233的代码几乎一致,只是定义的管脚和接口宏定义变了,这就是架构提前设计好的好处。 ``` //#define SLCD_USING_SPI #if defined(SPI1_FOR_SLCD) /* SPI1:PB13-SCK-SPI_SCK PB14-CE-SPI_MISO PB15-DATA-SPI_MOSI */ #define CURRENT_SPI SPI1 #define CURRENT_SPI_RCU RCU_SPI1 #define SLCD_RCU CRM_GPIOB_PERIPH_CLOCK #define SLCD_GPIO GPIOB #define SLCD_WR_CLK_PINGPIO_PINS_13 #define SLCD_CS_PIN GPIO_PINS_14 #define SLCD_DATA_PIN GPIO_PINS_15 #ifdef SLCD_USING_SPI #else #define CS_HIGH gpio_bits_set(SLCD_GPIO, SLCD_CS_PIN); #define CS_LOW gpio_bits_reset(SLCD_GPIO, SLCD_CS_PIN); #define WR_CLK_HIGH gpio_bits_set(SLCD_GPIO, SLCD_WR_CLK_PIN); #define WR_CLK_LOWgpio_bits_reset(SLCD_GPIO, SLCD_WR_CLK_PIN); #define DATA_HIGH gpio_bits_set(SLCD_GPIO, SLCD_DATA_PIN); #define DATA_LOW gpio_bits_reset(SLCD_GPIO, SLCD_DATA_PIN); #define DATA gpio_input_data_bit_read(SLCD_GPIO, SLCD_DATA_PIN) #endif // SLCD命令码 #defineCTRL_CMD 0x80//写控制命令 #defineDATA_CMD 0xA0//写数据命令 #define LCD_ON 0x06//打开LCD 1000 0000 011x #define LCD_OFF 0x04//关闭LCD 1000 0000 010x #define SYS_EN 0x02//系统振荡器开 1000 0000 001x #define RC_OSC 0x30//内部RC振荡器(上电默认256K) 1000 0011 0XXX #define COM_BIAS 0x52//4COM,1/3bias 1000 010 10X1X #define SLCD_OFF send_cmd_slcd(LCD_OFF) #define SLCD_ON send_cmd_slcd(LCD_ON) #define SLCD_SYS_EN send_cmd_slcd(SYS_EN) #define SLCD_RC_OSC send_cmd_slcd(RC_OSC) #define SLCD_COM_BIAS send_cmd_slcd(COM_BIAS) //,C,c,d,E,F,H,h,L,n,N,o,P,r,t,U,-, ,*/ //,,0x1D,0x0E,0x6E,0x1F,0x17,0x67,0x47,0x0D,0x46,0x75,0x37, #define DISP_0 0xD7 #define DISP_1 0x06 #define DISP_2 0xE3 #define DISP_3 0xA7 #define DISP_4 0x36 #define DISP_5 0xB5 #define DISP_6 0xF5 #define DISP_7 0x07 #define DISP_8 0xF7 #define DISP_9 0xB7 #define DISP_A 0x77 #define DISP_B 0xF7 #define DISP_b 0xF4 #define DISP_C 0xD1 #define DISP_D 0xD7 #define DISP_c 0xE0 #define DISP_d 0xE6 #define DISP_E 0xF1 #define DISP_F 0x71 #define DISP_H 0x76 #define DISP_h 0x74 #define DISP_L 0xD0 #define DISP_n 0x64 #define DISP_N 0x57 #define DISP_o 0xE4 #define DISP_P 0x73 #define DISP_r 0x60 #define DISP_t 0xF0 #define DISP_U 0xD6 #define DISP__ 0x20 #define DISP_EMPTY0x00 void spi5_init(){} #ifdef SLCD_USING_SPI void spi1_init() { } #else void spi1_init() { gpio_init_output_mode(SLCD_RCU, SLCD_GPIO, SLCD_WR_CLK_PIN,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0); gpio_init_output_mode(SLCD_RCU, SLCD_GPIO, SLCD_CS_PIN,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0); gpio_init_output_mode(SLCD_RCU, SLCD_GPIO, SLCD_DATA_PIN,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0); } static void slcd_delay(int count) { while (count) { count--; } } void send_bit_slcd(uint8_t sdat, uint8_t cnt) { //data 的高cnt位写入,高位在前 uint8_t i; for(i = 0; i < cnt; i++) { WR_CLK_LOW; slcd_delay(20); if(sdat&0x80) { DATA_HIGH; } else { DATA_LOW; } slcd_delay(20); WR_CLK_HIGH; slcd_delay(20); sdat<<=1; } slcd_delay(20); } void send_cmd_slcd(uint8_t command) { //发送指令 CS_LOW; send_bit_slcd(CTRL_CMD, 4); //写入标志码b100 send_bit_slcd(command, 8); //没有最高位为1的命令,直接将command的最高位写0 CS_HIGH; } void write_slcd(uint8_t addr, uint8_t sdat) { addr<<=2; CS_LOW; send_bit_slcd(DATA_CMD, 3); //写入标志码b101 send_bit_slcd(addr, 6); //写入addr 的高6位 send_bit_slcd(sdat, 8); //写入data 的8位 CS_HIGH; } void slcd_user_init(void) { SLCD_OFF; SLCD_SYS_EN; SLCD_RC_OSC; SLCD_COM_BIAS; SLCD_ON; slcd_display_data(DISP_0,DISP_0,DISP_0,DISP_0,DISP_0,DISP_0);delay_ms(600); slcd_display_data(DISP_1,DISP_1,DISP_1,DISP_1,DISP_1,DISP_1);delay_ms(600); slcd_display_data(DISP_2,DISP_2,DISP_2,DISP_2,DISP_2,DISP_2);delay_ms(600); slcd_display_data(DISP_3,DISP_3,DISP_3,DISP_3,DISP_3,DISP_3);delay_ms(600); slcd_display_data(DISP_4,DISP_4,DISP_4,DISP_4,DISP_4,DISP_4);delay_ms(600); slcd_display_data(DISP_5,DISP_5,DISP_5,DISP_5,DISP_5,DISP_5);delay_ms(600); slcd_display_data(DISP_6,DISP_6,DISP_6,DISP_6,DISP_6,DISP_6);delay_ms(600); slcd_display_data(DISP_7,DISP_7,DISP_7,DISP_7,DISP_7,DISP_7);delay_ms(600); slcd_display_data(DISP_8,DISP_8,DISP_8,DISP_8,DISP_8,DISP_8);delay_ms(600); slcd_display_data(DISP_9,DISP_9,DISP_9,DISP_9,DISP_9,DISP_9);delay_ms(600); slcd_display_data(DISP__,DISP__,DISP__,DISP__,DISP__,DISP__);delay_ms(600); slcd_display_data(DISP_H,DISP_E,DISP_L,DISP_L,DISP_0,DISP_EMPTY); } void slcd_display_data(uint8_t data1, uint8_t data2, uint8_t data3, uint8_t data4, uint8_t data5, uint8_t data6) { uint8_t addr = 9; write_slcd(addr, data1); addr += 2; write_slcd(addr, data2); addr += 2; write_slcd(addr, data3); addr += 2; write_slcd(addr, data4); addr += 2; write_slcd(addr, data5); addr += 2; write_slcd(addr, data6); addr += 2; } #endif #endif ``` ## 视频 ![](https://s2.loli.net/2022/05/10/kxR7XlJSdHLmV2g.gif) ![](https://s2.loli.net/2022/03/28/xnJPMjvEfwHs1IS.gif)
雅特力
AT-START-F425

网友A:
有空测测这段码评的功耗如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