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OLED屏的显示驱动

楼主:
在开发板上配有一个LCD显示屏,但从例程来看似乎它只提供了一种单色的图像显示方式,并没有提供字符显示功能,这就为使用带来一些不便。

为了检验前面所掌握的GPIO口使用方法,这里先以GPIO口模拟I2C的方式来驱动一款双色的OLED显示屏,以便于测试验证。

为便于使用,该显示屏直接与开发板上Arduino接口的对应引脚相连,见图1所示。

图1  Arduino接口

为此,将引脚配置为输出功能的函数如下:

void oled_pinmux_init()
{
    csi_pin_set_mux(PA8,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PA9, PIN_FUNC_GPIO);
    csi_gpio_pin_init(&scl, PA8);
    csi_gpio_pin_dir(&scl, GPIO_DIRECTION_OUTPUT);
    csi_gpio_pin_init(&sda, PA9);
    csi_gpio_pin_dir(&sda, GPIO_DIRECTION_OUTPUT);
}

而相关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OLED_SCLK_Set()  csi_gpio_pin_write(&scl, GPIO_PIN_HIGH)

#define  OLED_SCLK_Clr()  csi_gpio_pin_write(&scl, GPIO_PIN_LOW)

#define  OLED_SDIN_Set()  csi_gpio_pin_write(&sda, GPIO_PIN_HIGH)

#define  OLED_SDIN_Clr()  csi_gpio_pin_write(&sda, GPIO_PIN_LOW)

以模拟字节数据发送的函数为: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
            OLED_SDIN_Set();
        }
        else
        {
            OLED_SDIN_Clr();
        }
        udelay (2);
        da=da<<1;
        OLED_SCLK_Set();
        udelay (2);
        OLED_SCLK_Clr();
        udelay (2);
    }
}

实现清屏处理的函数为: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for(n=0;n<128;n++) OLED_WR_Byte(0,OLED_DATA);
    }
}

实现字符显示的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
        {
            x=0;
            y=y+2;
        }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OLED_DATA);
        }
}

实现图2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board_yoc_init();
    LOGD(TAG, "%s\n", aos_get_app_version());
    oled_init();
    led_pinmux_init();
    key_init();
    oled_pinmux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0,"CH2601",16);
    OLED_ShowString(20,2,"OLED test",16);
    while (1) {
        led_refresh();
        udelay(1000 * 500);
    }
    return 0;
}

图2  显示效果

这样在解决显示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双屏显示的效果,后面争取再对LCD屏的显示功能加以扩展,以实现字符显示功能。

网友A:
这作业补的,累不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作业补的,累不累呀。。。。。。。。。

没办法,装一次软件争取多测试几个,否则一关机就无法下载了,还得重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