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25测评】Bootloader -USART&USB操作流程

楼主:
AT-START-F425测评】Bootloader -USART&USB操作流程

(因为个人也是在摸搜中学习,虽然对Bootloader理论也有些理解,但也不好阐述自己的理解,以免理解或者阐述错误,误导大家,所以阐述下我的操作过程)

  • USARTBootloader使用步骤
    1. Bootloader软件

通过查看user应用文件和main.c文件。可以发现Bootloader必要驱动和应用程序,有system_clockboardusarttimeflash读写程序。最重要的是iap文件。Bootloader工程文件尽量减少程序的大小,只要满足Bootloader程序操作就可以。

    1. APP应用工程

通过查看user应用文件和main.c文件。可以发现Bootloader必要驱动和应用程序,有system_clockboardusarttimeflash读写程序。最重要的是iap文件。

    1. USART-Bootloader操作流程

第一步,使用ICP软件设置启动程序存储区为AP模式

第二步,使用KEIL MDK下载Bootloader程序文件

先编译下工程文件,下载器选择自带的CMSIS-DAP,搜索到ID,点击下载即可

下载成功后LED2电亮

  • Dome给了两个APP应用文件,随便打开一个MDK工程后编译,生成hex文件

  • 文件目录找到升级用的软件,软件RS232就是串口,板载下载器自带串口功能,直接查下端口就可以使用。

下载成功后LED3LED4闪烁,至此操作完成,之后的程序开发只开发应用程序,使用IAP软件更新程序即可。非常好用

  • USB Bootloader操作步骤

USART操作相同,只是其使用的是usb功能进行程序的传输。

2.1USB Bootloader

Usart Bootloader LED灯闪烁使用的是定时器控制,usb使用的是延时函数

最重要的区别就是 USBBootloader 需要用到usb功能使用usb-otg

2.2APP工程

2.3、操作步骤

注意:在个人开发的过程遇到程序下载未执行的一个问题,比如先下载usart Bootloader 在下载 usbBootloader  按复位按键后程序未运行。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使用icp软件对mcu全部存储器擦除下就可以用了,简单暴力了点。

    1. USART-Bootloader操作流程

第一步,使用ICP软件设置启动程序存储区为AP模式(设置过后之后就不需要在此操作此步骤)

第二步,使用KEIL MDK下载Bootloader程序文件

先编译下工程文件,下载器选择自带的CMSIS-DAP,搜索到ID,点击下载即可

下载成功后LED2电亮

第三步,Dome给了两个APP应用文件,随便打开一个MDK工程后编译,生成hex文件

第四步,文件目录找到升级用的软件,首先使用usb线插到CN5(USB-OTG接口)IAP软件选择USB,选择。Hex文件路径,下载即可

下载成功后LED3LED4闪烁,至此操作完成,之后的程序开发只开发应用程序,使用IAP软件更新程序即可。非常好用

网友:
ICP软件下载路径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TOOL/Artery_ICP_Programmer_V2.5.03.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