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25测评】 六、串口打印及串口调试组件评测

楼主:
雅特力AT-Start-F425的Demo例程中,有好几个串口usart的例程

对开发者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嵌入式开发来说,串口的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很多的调试信息的输出。

demo中提供了printf的例程,可以用于一般的信息打印。事实上,F425的board文件中都内置了printf串口输出的功能。

为了方便开发,移植了正点原子的串口调试组件usmart。

可以通过串口,输入命令进行调试

只要把需要调试的命令加入到结构数组中就可以完成串口调试,非常方便

extern void LED1_OnOff(uint8_t OnOff);
extern void LED2_OnOff(uint8_t OnOff);
extern void LED3_OnOff(uint8_t OnOff);
//extern void LED4(uint8_t OnOff);

//函数名列表初始化(用户自己添加)
//用户直接在这里输入要执行的函数名及其查找串
struct _m_usmart_nametab usmart_nametab[]=
{
#if USMART_USE_WRFUNS==1 	//如果使能了读写操作
	(void*)read_addr,"u32 read_addr(u32 addr)",
	(void*)write_addr,"void write_addr(u32 addr,u32 val)",
#endif
	(void*)LED1_OnOff,"void LED1_OnOff(uint8_t OnOff)",
	(void*)LED2_OnOff,"void LED2_OnOff(uint8_t OnOff)",
	(void*)LED3_OnOff,"void LED3_OnOff(uint8_t OnOff)",
//	(void*)LED4,"void LED4(uint8_t OnOff)",
};

为了实现这个功能,需要对串口中断,即接收函数进行改写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RDBF_FLAG)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es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if((usart1_rx_counter&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1_rx_counter&0x4000)//接收到0x0d
			{
				if(Res!=0x0a) usart1_rx_counter=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1_rx_counter|=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 usart1_rx_counter|=0x4000;
					else
					{
						usart1_rx_buffer[usart1_rx_counter&0X3FFF]=Res ;
						usart1_rx_counter++;
						if(usart1_rx_counter>(USART1_RECV_LEN-1)) usart1_rx_counter=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代码是用的RX_TX这个例程修改的,并且修改了管脚的引用,GPIO复用选择PA9、PA10对应串口1的TX和RX

串口设置的代码如下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usart2 and gpio clock */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USART2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 enable the usart1 and gpio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USART1_PERIPH_CLOCK, TRUE);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usart2 tx/r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2 | GPIO_PINS_3;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 usart2 iomux */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2, GPIO_MUX_1);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3, GPIO_MUX_1);

  /* configure the usart1 tx/r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9 | GPIO_PINS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 usart1 iomux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9, GPIO_MUX_1);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1);

  /* config usart2 and usart1 nvic interrupt */
//  nvic_irq_enable(USART2_IRQn, 0, 0);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 0, 0);

  /* configure usart2 param */
//  usart_init(USART2, 115200, USART_DATA_8BITS, USART_STOP_1_BIT);
//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USART2, TRUE);
//  usart_receiver_enable(USART2, TRUE);

  /* configure usart1 param */
  usart_init(USART1, 115200, USART_DATA_8BITS, USART_STOP_1_BIT);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USART1, TRUE);
  usart_receiver_enable(USART1, TRUE);

  /* enable usart2 and usart1 interrupt */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2, USART_RDBF_INT, TRUE);
//  usart_enable(USART2, TRU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RDBF_INT, TRUE);		//USART_RDBF_INT:  rdbf interrupt
  usart_enable(USART1, TRUE);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2, USART_TDBE_INT, TRUE);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TDBE_INT, TRUE);     //USART_TDBE_INT:  tdbe interrupt
}

 关闭了发送中断和注释了串口2相关的设置

由于串口调试组件需要定期进行扫描,所以需要定期调用组件检测函数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at32_board_init();
  usart_configuration();
//  tmr3_configuration(1000,95);

  printf("\r\n Test For USART-Debug");
  while(1)
  {
      at32_led_toggle(LED2);
//      at32_led_toggle(LED3);
//      at32_led_toggle(LED4);
      delay_ms(100);
		usmart_scan();
  }
}

这里偷懒了,就用了延时函数,后期可以通过定时器自动调用的方式进行扫描

下面是评测结果

 串口命令,通过list可以答应

控制命令直接在串口发送窗口输入就可以,记得加上回车和换行

下面是接线示意图和效果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下载工程文件   usmart.rar

串口调试组件

网友:
谢谢分享呀,这个有命令解释功能。串口是单片机的眼睛,手脚。必须掌握。。。

网友:
谢谢分享,串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