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在用一些MCU时需要外置添加EEPROM?

楼主:
为啥在用一些MCU时需要外置添加EEPROM? 为啥有的项目不加,有的项目加呢?

网友A:
看MCU自身的内存够不够存数据,不够用就需要外加EEPROM来存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MCU自身的内存够不够存数据,不够用就需要外加EEPROM来存数据。

不够的话 ,选一个内存大一点的MCU不就行了?

网友C:
EELROM可以存储一些频繁读写的内容,比如电视机换台=像=,单片机的FLASH的擦写次数比较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够的话 ,选一个内存大一点的MCU不就行了?

MCU最大的内存也满足不了肯定就要外扩,而且随着产品功能增加,代码也会占用MCU的Flash,综合考虑有些产品就会用外部EEPROM。

尤其一些带有图片和音频的,可能会考虑外扩Flash或SD卡。

EEPROM的存在肯定有他的用处,需要根据产品来考虑是否要外扩。

网友:
『为啥在用一些MCU时需要外置添加EEPROM? 』

不够用了就需要外扩,很简单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最大的内存也满足不了肯定就要外扩,而且随着产品功能增加,代码也会占用MCU的Flash,综合考虑有些产 ...

好的  谢谢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EELROM可以存储一些频繁读写的内容,比如电视机换台=像=,单片机的FLASH的擦写次数比较少。

好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最大的内存也满足不了肯定就要外扩,而且随着产品功能增加,代码也会占用MCU的Flash,综合考虑有些产 ...

那假设我需要一个内存很大程序 要储存在MCU中,那我能选一个很小内存的MCU加一个很大的EEPROM吗,这样的话岂不是不用选择内存大的MCU了,只增加EEPROM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最大的内存也满足不了肯定就要外扩,而且随着产品功能增加,代码也会占用MCU的Flash,综合考虑有些产 ...
那假设我需要一个内存很大程序 要储存在MCU中,那我能选一个很小内存的MCU加一个很大的EEPROM吗,这样的话岂不是不用选择内存大的MCU了,只增加EEPROM不得了?

可以的,不过得用的flash。

网友:
这个是设计选型问题,如果在前期设计中就知道程序内存比较大,就用大容量的Flash版MCU了。

网友:
支持大家的看法!

我们常见到一种用途,就是版权和“保密数据”。板子生产无法控制,盗版常有,如果将部分保密数据或比较临时的重要数据单独存放,等整机出厂时专人安装和提供,这样限制产品的计划外水货。因为这些数据只有少数人掌握,而且每个都和用户和合同相关,保证了生产和后续服务的可追溯。

另外有些数据改写频繁,即使数据较少,也不得不放到外置,例如汽车的里程、车机状态的给数据。

网友:
某些MCU不能讀寫內部FLASH但有記憶需求就需要外加EEPROM.

某時候是MCU內部不夠存放音檔或圖片,就會放在外部大容量EEPROM or FLASH.

某些時候是為了程式加密保護需求特地放置加密用的特殊EEPROM,燒錄公司的特別碼.

某些時候是MCU設計方式是由外部EEPROM載入程式執行.

情況很多種,但都有它的目的.

网友:
MCU 的内部设置越来越复杂, 举例如 DCDC 输出电压, 保护最大电流, LDO 输出电压, GPIO 设置。。。 MCU 厂家早期用 EEPROM 或  FLASH 存上面两位提到的内部信息, 有时包括出厂批号, 再加我这里说的预置参数, 厂家通常称为 OTP (One time program).

网友:
Sorry, my bad, I mean M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