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接口连接器的机壳地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
邀请:@maychang   @qwqwqw2088   @qq849682862   @okhxyyo   参与回复

专家您好,

我的 PCB 上分别使用了 USB-UART 和 ETHERNET ,但是发现它们的参考设计电路存在一些不同,尤其是机壳地的部分。

图1 是 USB-UART 的 GND 设计

 图2 是 RJ45 的 GND 设计

看到图2 的设计之后,我突然感觉图1 中利用 TVS 的方法或许是错误的(因为机壳地相对于 USB 的四根线可能有很大的电压波动,从而导致 TVS 会经常出现反向导通的情况,从而影响了芯片的工作)

我担心我没能完全理解图1 中参考设计的想法,如果是这样请告诉我~

最后,我尝试着修改了图1 的设计,如下图3 。请问这样修改是否有意义?是否可行?

谢谢!

网友A:
『请问这样修改是否有意义?是否可行?』

这样做是正确的。但C42不必使用2kV那么高耐压电容,因为你的电路板 “地” 对机壳 “地” 并没有多高的电压。C42容量也可以大一些。

网友:
不见得是完美

TVS最大反向电压选的不合适会有反向导通情况

网友B:
高速接口的外壳接地都用阻容方式接地

一个电容不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样修改是否有意义?是否可行?』 这样做是正确的。但C42不必使用2kV那么高耐压电容,因为你的电 ...

谢谢~我再查查资料、再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接口的外壳接地都用阻容方式接地 一个电容不常见

谢谢~

网友:
图2的ETHERNET电路,是为了满足各数据线输入输出口对外壳的直流隔离电压测试,一般会要求网线对外壳的直流隔离电压500V-1500V,看具体的标准要求。所以选了一个耐压2kv的电容。图1应是没有对外壳直流隔离电压的要求。

网友:
确实,如果机壳地会有很大的波动,是不建议TVS管到机壳地的,反向漏电流可能影响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