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点电路

楼主:
     请问大家

                   DCDC点电路,为啥要有这个回到调节频率的端口

                                           感谢指教!!

网友:
『  DCDC点电路,为啥要有这个回到调节频率的端口』

什么是 “DCDC点电路”?

网友:
『DCDC点电路,为啥要有这个回到调节频率的端口』

红色框内电路包括C335、R330、C336联接到芯片的COM引脚和FB引脚。这不是什么 “回到调节频率的端口”,是片内运放的频率补偿电路。

网友:
你的红色方框,覆盖了一条导线,这是绘图的大忌,应该注意避免。

网友:
这个首先要看什么地方,看你用的DCDC芯片的手册,这个comp应该是输出电压反馈,和上面 FB引脚信号比较,根据输出电压调整脉冲宽度,下面是RC,手册上都有有说明的

网友:
描述的过于简单了,不好给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  DCDC点电路,为啥要有这个回到调节频率的端口』 什么是 “DCDC点电路”?

是多打了一个字吧

网友:
补偿端口,一般DCDC电路控制芯片都有这个,用来调整环路的稳定性,防止DCDC输出不稳定或者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点电路,为啥要有这个回到调节频率的端口』 红色框内电路包括C335、R330、C336联接到芯片的COM引 ...

谢谢大佬

网友:
谢谢大家,正在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