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S16SI8N 这个芯片可以直接读写吗,altera的配置芯片

楼主:
  刚接触fpga,想到fpga每次上电需要从外部配置芯片读配置,比如EPCS16SI8N芯片。有几个问题很好奇:1是EPCS16SI8N芯片上电后主动发送吗,因为fpga未未配置状态;还是fpga里面有固定的上电读取操作,类似汇编启动代码之类的玩意?但是这个耗时ms级别吗 2是既然配置都写在EPCS16SI8N里面中,那我拆下这个芯片,做个驱动直接不就把配置信息读取出来了吗,还是里面有读保护或者必须按照某种特定的时序读取吗;感觉不太安全。大佬帮忙满足下好奇心

网友A:
上电FPGA主动读取的,EPCS16SI8N类似于eeprom,安全性确实是个问题,最起码拆掉挪动个地方还是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FPGA主动读取的,EPCS16SI8N类似于eeprom,安全性确实是个问题,最起码拆掉挪动个地方还是能用的

嗷嗷 那我看看这芯片资料 看看能不能驱动起来 克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