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电源中图中的两个三极管的是作用?

楼主:
如下图中

请教反激电源中图中的Q1和两个三极管的是作用?

网友:
Q1这里接的这三极管,看不出什么,感觉没什么用,正常工作时候1脚comp端电压时不确定的,1脚与2脚间加电容电阻,用于吸收反馈端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