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可以快速推导出多级LC串并联电路的等效阻抗公式?

楼主:
       各位好,我最近在研究NFC天线匹配电路的各项电感、电容值的推导过程,参照NXP官方的应用文档,我试着进行推导验证,却遇到了难题:多级电感、电容、电阻串并联电路的等效阻抗公式推导起来相当复杂,每增加一个器件,公式就会变得又长又复杂,我也想过使用计算传递函数的方式进行计算,试了一下也没简单多少,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自动计算出对应的公式?推荐一下,或者还有什么更便捷的方法进行计算?

NXP官方应用文档里使用的电路简图:

光前级的Rmatch、L0、C0这3个器件推导出来的公式就已经有点复杂了,此公式我已经推导过,结果与手册的一致:

以下是根据天线的参数计算出来的匹配电路C1和C2的计算公式,也是我本次想要推导的公式,虽然已有现成的公式可用,可还是想要自己推导一次,加深理解

以下是我计算天线等效阻抗的过程,配合smith圆图的数据,公式推导出的理论结果与smith圆图的模拟结果基本符合,可以看出最后的公式已经很长很复杂了,如果再以此公式去推导C1和C2,我预感最终的公式不会简单的,我写满了一页纸,越来越长,写不下去了:

网友:
用SMITH园图啊

网友A:
ADS里面不是有个Smith Chart Utility
可以看串并联器件和那个波形
是不是可以替代手动,比较手动公式,确实好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S里面不是有个Smith Chart Utility可以看串并联器件和那个波形是不是可以替代手动,比较手动公式,确实好 ...

感谢回复。是这样的,这些参数我已经用simth圆图都验证过了,基本与理论值一致,现在只想通过理论计算推导出公式,看看是否和NXP官方文档里给出的公式一致,也是加深理解的一个过程,只是多个阻容串并联后,加上虚部的计算,公式变得很复杂,数学功底不扎实,不会优化算式,按照基础的算法推导算得头大,最后公式一大长串,也没有看出什么规律。

我现在打算放弃了,换个方向,我用实际数据来验证NXP官方文档里的公式是否正确就行了,以后直接拿来用,不自己推导优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是这样的,这些参数我已经用simth圆图都验证过了,基本与理论值一致,现在只想通过理论计算推 ...

n能用手推公式的 我都持仰望态度   恕我冒昧回复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能用手推公式的 我都持仰望态度   恕我冒昧回复   👍👍

所以真佩服那些数学大佬,各种算就能得出一个简洁的公式,哈哈

像版本搞射频的,应该经常会涉及到天线的匹配电路调试吧,一般怎么搞呢,先确定匹配电路结构,然后使用simth圆图或者ADS进行仿真调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真佩服那些数学大佬,各种算就能得出一个简洁的公式,哈哈 像版本搞射频的,应该经常会涉及到天线 ...

软件只能协助做个方案数据参考    与实际参数的不确定性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软件只能协助做个方案数据参考    与实际参数的不确定性很多

我们都用实物测试数据在分析  导入对比   还有基本靠测试的数据做曲线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用实物测试数据在分析  导入对比   还有基本靠测试的数据做曲线图

和你一样我们这儿的专家都是手算的

我们用的仿真  他基本都是持怀疑态度来看

问这样参数和那样参数你考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你一样我们这儿的专家都是手算的 我们用的仿真  他基本都是持怀疑态度来看 问这样参数和那 ...

成熟且应用广泛的仿真软件如ADS这种经过大量使用验证的,里面使用理论计算公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终究是软件仿真,一些实际情况中的条件和参数无法准确在软件里体现,但是并不妨碍作大方向上的定性分析,最终还是要靠实物微调吧。专家们都是手算,那功底真是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熟且应用广泛的仿真软件如ADS这种经过大量使用验证的,里面使用理论计算公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终 ...

他们身经百战    把所有误差参数和该调整的  注意事项 都加到一起   出来的结果和实际基本吻合   甚至可以达到免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