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定理-------------被检测信号和ADC采样率的关系?

楼主:
采样定理-------------被检测信号和ADC采样率的关系?

由于盆底肌肉的电信号的频率在 20Hz~500Hz 之间, 所以根据采样定理--------------------------则 ADC 的采样率应该 1K 以上。 本系统中可采用 C8050F020 控制器自带的 12 位A/D, 完全满足其采样速率要求。

网友:
耐奎斯特定律

网友:
耐奎斯特定律,没错,至少得做到3倍频率以上吧

网友:
柰奎斯特定律不是说采样频率是实际频率的2倍以上就行了,实际依要求可以更高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