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我看不懂找不到回路,哪位大佬帮忙讲解一下

楼主:
这个芯片的典型电路图,我从输入分析起:交流输入后,N的半波被二极管阶截段,只有L端的半波可以流入,那么对于芯片左边的两个电容,相当于一个变化的直流信号输入,那么这两个电容相当于断路,只滤波了一下而已。最终只有一个输入,就是L经过电阻二极管电感后输入芯片4脚。 完后芯片12脚输出,经过电阻和反向二极管到12v,而这个输出被这个反向二极管拦住了,所以我想不通为什么会有12v输出

网友:
SM7015的规格书,可以先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这是开关电源,典型的升降压电路(也称反转电路,或者Buck-Boost电路),并非直流的线性稳压电路,不能用直流线性稳压电路去套。

网友:
电路中有个元件未标注标号,就是中间位置的那个电感。注意理想电感的直流电阻为零。

网友A:
『最终只有一个输入,就是L经过电阻二极管电感后输入芯片4脚』

注意芯片4脚标注DRAIN,5、6、7、8脚标注GND。DRAIN是片内MOS管的漏极,GND是片内MOS管源极。这个MOS管如果常导通,那么左侧滤波电容将通过MOS管再经电感到地。但该MOS管是断续工作,时而导通时而关断。MOS管导通时左侧电容通过MOS管将电压施加到电感上(电压方向上正下负),MOS管关断时,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仍要继续流动,电流方向向下。此时电感是一个电源,将其存储的能量通过右侧二极管向右侧电容释放。

下面的动作,你自己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终只有一个输入,就是L经过电阻二极管电感后输入芯片4脚』 注意芯片4脚标注DRAIN,5、6、7、8脚标注 ...

懂了,谢谢,还是我知识掌握得太生疏了,看了你的评论才有了印象,以前明明学过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