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ODE在实际的贴片中在检查时怎么确认贴没贴反?

楼主:
DIODE在实际的贴片中在检查时怎么确认贴没贴反? 怎么看呢? 还有电感有正反吗

网友:
『DIODE在实际的贴片中在检查时怎么确认贴没贴反? 怎么看呢? 还有电感有正反吗』

电感一般没有方向要求。

网友:
『DIODE在实际的贴片中在检查时怎么确认贴没贴反? 怎么看呢? 还有电感有正反吗』

二极管无论哪种封装,其表面都印有标志。有些二极管负极印有横线,肉眼检查标志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IODE在实际的贴片中在检查时怎么确认贴没贴反? 怎么看呢? 还有电感有正反吗』 二极管无论哪种封装 ...

板子上有丝印 跟二极管上的标识对应? 那有没有可能丝印印反的可能发生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有丝印 跟二极管上的标识对应? 那有没有可能丝印印反的可能发生呢?

PCB丝印和二极管上都有极性标志,二者一致就不会贴错。二极管的极性标志不会出错,PCB丝印则有可能,但PCB品控应该早就发现了,除非你不做品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有丝印 跟二极管上的标识对应? 那有没有可能丝印印反的可能发生呢?

PCB上所有元件的丝印是一次完成的。PCB上丝印印反,那一定是你画电路板时就画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CB丝印和二极管上都有极性标志,二者一致就不会贴错。二极管的极性标志不会出错,PCB丝印则有可能,但PC ...

丝印的方向 会有做错的可能性吗 丝印的印制方向是以什么为基准的呢 现在有的元器件角度不对,但我不知道怎么确认丝印方向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丝印的方向 会有做错的可能性吗 丝印的印制方向是以什么为基准的呢 现在有的元器件角度不对,但我不知道 ...

PCB丝印不会做错只会在设计时出错,这个检查PCB图就能获知。

你说的“元件角度不对”具体是什么情况?拍照片来看看。

网友:
二极管一般都有标识。封装和原理图要对应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CB丝印不会做错只会在设计时出错,这个检查PCB图就能获知。 你说的“元件角度不对”具体是 ...

下午去车间拍个照回来 就是 本来元器件应该横着放,结果变成了竖着放了,,没有放在焊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午去车间拍个照回来 就是 本来元器件应该横着放,结果变成了竖着放了,,没有放在焊盘上,,,

看来是用自动贴片机放置元件的,该现象说明贴片机编程有错,跟丝印什么的无关。

网友:
你要问板子上丝印有没可以弄反,可能的。人工画板可能弄错正反方向。不过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一般画板子都要复查下这些方向的。

这个错误是人工画板时候出错的。不会说你画的时候长这样,制作板子机器搞出来反而方向变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