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讲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哪位老师讲一下这个电路?起个什么作用

网友:
比较奇怪的电路。

怀疑此电路有误。

网友:
无意义的电路图。等于一个稳压管和一个电阻串联。

网友:
电阻分压比决定的稳压电路,新思路。

网友:
限流保护电路

限流大小要看三极管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