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滤出三次谐波失真,失真原因是什么,怎么改进,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方波本来就含相当强的三次谐波,分析出三次谐波毫不奇怪,没有分析出三次谐波才是怪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波本来就含相当强的三次谐波,分析出三次谐波毫不奇怪,没有分析出三次谐波才是怪事。

我是想得到一个三次谐波,但它顶部失真了,我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方波不仅含三次谐波,更含五次、七次、九次……谐波。但正半周期与负半周期幅度相等持续时间也相等的方波,不含二次、四次……等偶次谐波。

网友:
『失真原因是什么,怎么改进』

本来就含这么多谐波,谈不上失真,更谈不上改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波不仅含三次谐波,更含五次、七次、九次……谐波。但正半周期与负半周期幅度相等持续时间也 ...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顶部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得到一个三次谐波,但它顶部失真了,我想知道为什么

你的运放使用正负12V电源,你再查查NE5532运放datasheet,看看该运放输出幅度有多大,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顶部失真

Copy自NE5532的datasheet。

注意两个红色方框内电压数值,并加以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顶部失真

高次谐波本身还会有在其之上的高次谐波,自然会影响其波形。如果你想得到更为纯正的某次谐波,需要在后面再加低通,截止频率略高于三次谐波即可。这样的低通阶数越多,波形越好。而从基波角度看,你需要的是带通滤波器,低于和高于三次谐波的频谱成分都需要滤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得到一个三次谐波,但它顶部失真了,我想知道为什么

你的电路,是低通滤波电路。用低通滤波电路只能滤除某一频率以上的成份,但不能滤除某频率以下的成份。你想得到三次谐波,应该把五次及以上的成份还有基波滤除,但你的电路却保留了基波。所以,这个电路不能实现你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是低通滤波电路。用低通滤波电路只能滤除某一频率以上的成份,但不能滤除某频率以下的成份。你 ...

你好,我这就是八阶巴特沃兹带通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这就是八阶巴特沃兹带通电路

『我这就是八阶巴特沃兹带通电路』

果然是带通电路。我在10楼说是低通,看错了。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应该是4阶带通滤波器,是巴特沃斯型还是切比雪夫型没有仔细看。

粗粗看来下,电路本身似乎没有错,可能是几个滤波节的次序弄错了。

给你算了第一个滤波节,其中心频率就是要的三次谐波18kHz,中心频率上的增益是2.67,Q值是6.65,据此算来,此滤波节在中心频率的输出幅度是输入幅度的17.75倍!而楼主提供的输入电压幅度是2.5V,电源电压是正负12V,因此第一个滤波节的输出就被削幅!后续的滤波节无力回天。

可以考虑将后续的滤波节与第一个交换位置,将Q值与增益乘积小的滤波节放在前面。

网友C:
刚刚又算了一下,楼主的这个滤波器是怎么来的?几个滤波节的谐振频率很奇怪,除了第一个是18kHz,其余的都不在18kHz附近,也不是6kHz的整数倍,有点看不懂

网友:
看来既不是巴特沃斯,也不是切比雪夫,是个令人看不懂的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这就是八阶巴特沃兹带通电路

你这个不可能是巴特沃斯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这就是八阶巴特沃兹带通电路

1、带通滤波器的阶数不是按极点数目算的,而是按极点数目的一半算的,所以你这个电路是4阶带通滤波器。

2、偶数阶的带通滤波器,其谐振频率一定成对出现在中心频率两侧。奇数阶的带通滤波器,其谐振频率中有一个位于中心频率,其余的成对出现在中心频率两侧。无论巴特沃斯型、切比雪夫型、椭圆型、贝塞尔型等等,均是如此。只有一种例外,就是无论奇偶,全部谐振频率都出现在中心频率,称为点通滤波器。但是验算了你的滤波器,第一节谐振频率位于中心频率18kHz,其余三个滤波节的频率既不是中心频率,又不是成对出现在中心频率两侧,所以断定你的滤波器电路有误。

网友:
波形不光滑看起来像采样点数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刚又算了一下,楼主的这个滤波器是怎么来的?几个滤波节的谐振频率很奇怪,除了第一个是18kHz,其余的都 ...

在ADI官网用他的滤波设计工具搭出来的,

网友:
滤波只代表对某频率点以前或以后有一定衰减,高级衰减特性更好。

但不代表没有信号通过,或实际意义上的“截至频率”。

特别是模拟电路(相对与数字算法处理),很难做到100%的衰减,除非有更多的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ADI官网用他的滤波设计工具搭出来的,

我没用过这个软件。

如果不是你在设计时有输入错误的话,就是这个软件有问题。

软件的其他问题不说,首先它对于带通滤波器的阶数定义就是错的。按照它的定义,那就不可能有奇数阶的带通滤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ADI官网用他的滤波设计工具搭出来的,

全部算了一下。

第1个和第2个滤波节的谐振频率是18.0kHz与12.5kHz,几何平均值是15kHz,Q值都是6.65,增益都是2.67。

第3个和第4个滤波节的谐振频率是16.2kHz与13.9kHz,几何平均值是15kHz,Q值都是2.71,增益都是1.08。

按照这个结果,它是一个以15kHz为中心频率的4阶带通滤波器,通带宽度是6kHz左右。说明软件没错(除了阶数定义之外)。

但是楼主在顶楼的仿真,信号源频率为6kHz,三次谐波就是18kHz,与这个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ADI官网用他的滤波设计工具搭出来的,

建议:

1、将那4个滤波节的次序颠倒一下,3、4两节在前面,1、2两节置后。

2、输入信号频率改为5kHz,幅度适当降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ADI官网用他的滤波设计工具搭出来的,

不知道楼主的要求如何。

如果输入频率固定为5kHz或偏离很小,建议设计时将通带宽度缩小一些。

现在这个滤波器,通带宽度很大,所以输入6kHz还能输出18kHz。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要求如何。 如果输入频率固定为5kHz或偏离很小,建议设计时将通带宽度缩小一些。 现在 ...

因为我是想要在输入4KHz -6KHz的方波的情况下,输出 12KHz -18KHz的正弦信号,所以这么设计,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是想要在输入4KHz -6KHz的方波的情况下,输出 12KHz -18KHz的正弦信号,所以这么设计,感谢解答。 ...

哦,那就对了,设计没问题。只要注意不要让信号在滤波器的中间发生溢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