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积分电路瞬态响应问题

楼主:
给定一个2、3个周期的三角波,经过反向积分器,积分后输出的波形需要3个周期才能稳定下来。。。。。

 仿真结果:

积分后的波形会向上、或者下偏几个周期后慢慢回稳。这个由办法改善吗。。。

网友A:
『积分后的波形会向上、或者下偏几个周期后慢慢回稳。这个由办法改善吗。。。』

完全正常的现像。你怎么能 “改善” 正常现像?

网友:
这不是电容充放电过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积分后的波形会向上、或者下偏几个周期后慢慢回稳。这个由办法改善吗。。。』 完全正常的现像。你怎么 ...

对于这个电路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但是我想要一种没有这种问题,比较完美的积积分电路。。。。。。不知道有没有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个电路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但是我想要一种没有这种问题,比较完美的积积分电路。。。。。。不知道有 ...

『但是我想要一种没有这种问题,比较完美的积积分电路。。。。。。不知道有没有方案』

这个输出波形怎么不 “完美”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个电路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但是我想要一种没有这种问题,比较完美的积积分电路。。。。。。不知道有 ...

顾名思义,积分电路的输出是输入信号的积分。

直流输出信号是常数,常数积分是线性函数(一次函数),所以方波积分就是三角波。

线性函数(一次函数)积分是二次函数。你的输出波形,典型的分段二次函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个电路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但是我想要一种没有这种问题,比较完美的积积分电路。。。。。。不知道有 ...

正弦函数积分,是余弦函数。余弦函数积分,是负的正弦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弦函数积分,是余弦函数。余弦函数积分,是负的正弦函数。

你想告诉我理想情况下,这个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是匹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告诉我理想情况下,这个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是匹配的?

你贴出来的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当然不是理想的。电路中与电容C1并联了电阻R2。输出波形在两个半周期的三角波持续期间比较接近理想,三角波输入变为零后离理想就比较远了。

网友:
注意输入的三角波是2.5个周期(不是完整周期),积分后的直流分量不为零,所以积分输出有一个很长的拖尾,因为电容旁路有放电电阻,电压不能保持。我猜想这可能是你觉得输出不完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