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正负电源、同相放大反相放大应用场合 1.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有较大的动态范...

楼主:
运放的正负电源、同相放大反相放大应用场合

1.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有较大的动态范围?为什么?有没有必要用正负电源供电?我看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路用的是单电源而不是双电源

2.什么情况下用同相放大。什么场合用反相放大?电路看多了也感觉很懵逼,类似的采样信号,有些用的是同相放大,有些是反相放大

网友A:
运放的输出动态范围,取决于电源的总电压范围以及运放输出与电源轨的压差。例如一个输出轨到轨运放,其输出与电源轨的压差为20mV,那么无论电源用正负10V还是用单电源20V,其输出动态范围都是20V-40mV,区别只是输出的零点位置不同,双电源的与电源地相同,单电源的在电源的一半位置,仅此而已。

运放还有输入动态范围,不过很少有人关心。

网友:
1.从性能上来讲,正/负电源的效果要更好,比如动态范围,抗干扰等. 但是在实际产品设计中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比如成本的增加,空间的限制等原因,或者电性能参数要求并不需要很高. 所以会看到很多电子产品用的是单电源.

网友:
关键是轨至轨运放品种多了,单电源场合应用也相应多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出动态范围,取决于电源的总电压范围以及运放输出与电源轨的压差。例如一个输出轨到轨运放,其输出 ...

很久没看到你出来了  运放大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出动态范围,取决于电源的总电压范围以及运放输出与电源轨的压差。例如一个输出轨到轨运放,其输出 ...

1.那么无论电源用正负10V还是用单电源20V,其输出动态范围都是20V-40mV------动态范围如何计算出来的

2.区别只是输出的零点位置不同-----------零点是什么意思?电源电压的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那么无论电源用正负10V还是用单电源20V,其输出动态范围都是20V-40mV------动态范围如何计算出来的 ...

画个图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那么无论电源用正负10V还是用单电源20V,其输出动态范围都是20V-40mV------动态范围如何计算出来的 ...

动态范围不是计算出来的,是运放的特性,根据运放的数据手册得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出动态范围,取决于电源的总电压范围以及运放输出与电源轨的压差。例如一个输出轨到轨运放,其输出 ...

既然动态范围都是一样   那就没必要用双电源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动态范围都是一样   那就没必要用双电源了啊

那是两个概念。

这里说的动态范围实际上是运放的最大输出电压范围(严格地说用动态范围这个名词是不准确的),而用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与信号的参考点有关。

例如,如果运放的输出要送到某个MCU内含的ADC采样,而这个MCU的供电是+5V,那么显然运放的输出只能限制在0~5V范围内。即使运放用了双电源,最后还是要设法移到0~5V范围内。

反过来,如果运放后面的接收设备以0V为参考点,而且信号还包含了直流分量而不能用电容耦合,那么运放采用双电源供电就会比较简单地实现电平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