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使用体验09 -- YoC事件

楼主:
       停滞了一段时间,继续RVB2601创意应用的开发工作。本人的创意项目需要RVB2601连接TCP Server——这个Server是建立在LoRa网关设备上的,所以基本就是用RVB2601去做LoRa网关的无线式上位机。
       工作流程大体是:RVB2601向网关发送轮询帧,网关转发给LoRa终端,终端则采集传感器数据并通过网关回传到RVB2601。因此,RVB2601既要WiFi联网,又要开启TCP应用,而且还需要接收TCP数据。
       好在板子的SDK中有接收回调的注册接口,就是之前帖子已经提到过的w800_packet_input_cb_register(),回调的原型为:

              typedef void (*net_data_input_cb_t)(int linkid, void *data, size_t len, char remote_ip[16], uint16_t remote_ports);

       不过案例的业务逻辑设计了这样一种需求:板子每隔固定周期会发出轮询帧,且发出后等待回复数据一定时间(默认10s),如果超时则再发轮询帧,最多尝试3次(也是默认,可以调整),这个需求通过定时器回调来实现的。好巧不巧上一阶段的工作主要完成NTP功能,自以为对C time库了解的不错,所以本人设计这样“有坑版”的代码写法:

//w800 input callback function
void aita_w800in_cb(int linkid, void *data, size_t len, char remote_ip[16], uint16_t remote_ports) {
    uint8_t* d;
    d = (uint8_t *)data;
    printf("linkid: %d\n", linkid);
    printf("len: %d\n", len);
    printf("remote_ip: %s\n", remote_ip);
    printf("remote_port: %d\n", remote_ports);
    printf("data:%s\n", d);

    if(remote_ports == GW_PORT) {
        isTimeout = 0;
        memset(USR220resbuff, 0, USR220RES_LEN);
        for(int i=0; i<len; i++) {
            USR220resbuff = d;
        }
    }
}

void aita_PollingFunc(void) {
    int i = 0;
    int cyc = 1;
    time_t nowtime, endtime;
    //connect to USR220 TCP Server
    int ret = -1;
    ret = w800_connect_remote(0, NET_TYPE_TCP_CLIENT, GW_IP, GW_PORT);
    if(ret < 0) return;

    for(i=0; i<endian_count; i++) {
        aita_BuildCommandPack(i); //build polling pack
        cyc = repeat;             //repeat times when timeout
        isOneEndianDone = 0;
        while(cyc--) {
            w800_send_data(comm_pack, COMMPACK_LEN, 3000);
            isTimeout = 1;
            endtime = time(NULL) + timeout;
            while((nowtime=time(NULL)) < endtime) {
                if(!isTimeout) {
                    cyc = 0;
                    isOneEndianDone = 1;
                    break;
                }
            }
            printf("usr220res: %s, len: %d\n", USR220resbuff, sizeof(USR220resbuff));
        }
        if(!isOneEndianDone) {
            printf("%s disconnected\n", EID);
        }
    }
    //断开TCP 连接
    w800_close(0);
}

       上述代码的逻辑也很简单,就是基于程序查询思想,发出一帧开始不断通过time(NULL)来获取本地时间,如果时间过去timeout秒,就表示超时了,而w800接收回调会将超时标志isTimeOut清零,帮助结束程序查询的循环——while((nowtime=time(NULL)) < endtime)。
       逻辑看似完美,但是在下忽略了这是在实时系统的平台上,而且代码跑在定时器回调中,而网络接收回调抢不到CPU权,所以查询本地时间的循环会阻塞w800接收回调的出现。
       当时,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干脆将超时查询改为aos_msleep(timeout*1000),果然接收回调出现了,但是每一次轮询都要固定耗时timeout秒钟显然是不行的。因此,想到了引入事件机制,因为只是简单的条件获取,所以选用了事件标志组。YoC的事件标志组可以查看链接:
https://yoc.docs.t-head.cn/yocbook/Chapter3-AliOS/%E6%93%8D%E4%BD%9C%E7%B3%BB%E7%BB%9F%E6%8E%A5%E5%8F%A3/%E4%BA%8B%E4%BB%B6.html 。

       首先定义事件标志组变量和初始化函数,初始化函数会在案例的board_yoc_init()中调用。下述代码中,标志定义为宏EVENT_FLAG_3,选用这个纯粹是从文档抄来也没必要改名字。

#define EVENT_FLAG_3 0x000000F0
aos_event_t usr220res_event;

void aita_InitEvent(void) {
    int ret = -1;
    ret = aos_event_new(&usr220res_event, 0);
    if (ret != 0) {
        printf("event create failed\n");
        return;
    }
}

       接着就是修改aita_PollingFunc()函数,它会在定时器回调中调用(有不清楚的朋友可以看本人的RVB2601使用帖子03)。

void aita_PollingFunc(void) {
    int i = 0;
    int cyc = 1;
    //connect to USR220(LoRa Gateway) TCP Server
    int ret = -1;
    ret = w800_connect_remote(0, NET_TYPE_TCP_CLIENT, GW_IP, GW_PORT);
    if(ret < 0) return;
    //once polling request all endians
    for(i=0; i<endian_count; i++) {
        aita_BuildCommandPack(i);//build req pack in USR220 format
        cyc = repeat;
        isOneEndianDone = 0;
        while(cyc--) {
            w800_send_data(comm_pack, COMMPACK_LEN, 3000);
            isTimeout = 1;
            uint32_t actl_flags;
            //wait for flag(0x000000F0) for timeout-seconds, if get the flag then clear the bit
            aos_event_get(&usr220res_event, EVENT_FLAG_3, AOS_EVENT_OR_CLEAR, &actl_flags, timeout*1000);
            if(!isTimeout) {
                cyc = 0;
                isOneEndianDone = 1;
                printf("usr220res: %s, len: %d\n", USR220resbuff, sizeof(USR220resbuff));
            }
        }
        if(!isOneEndianDone) {
            printf("%s disconnected\n", EID);
        }
    }
    //once polling done & disconnect to tcp server
    w800_close(0);
}

       w800接收回调当然就是在收到回复数据包后,发出事件标志EVENT_FLAG_3。

void aita_w800in_cb(int linkid, void *data, size_t len, char remote_ip[16], uint16_t remote_ports) {
    uint8_t* d;
    d = (uint8_t *)data;
    printf("linkid: %d\n", linkid);
    printf("len: %d\n", len);
    printf("remote_ip: %s\n", remote_ip);
    printf("remote_port: %d\n", remote_ports);
    printf("data:%s\n", d);

    if(remote_ports == GW_PORT) {
        isTimeout = 0;
        memset(USR220resbuff, 0, USR220RES_LEN);
        for(int i=0; i<len; i++) {
            USR220resbuff = d;
        }
        aos_event_set(&usr220res_event, EVENT_FLAG_3, AOS_EVENT_OR);
    }
}

网友:
谢谢分享“有坑版”的代码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