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书中所述,因为每个周期电容都被充电,所以电流下降斜率不断增加,如何理解?

楼主:
  该书中所属,因为每个周期电容都被充电,所以电流下降斜率不断增加最终达到平衡状态,这说的我有点不太理解,电容充电后的电压就是负责V0的电压呀,电流下降的最大斜率也就是V0/L啊,怎么还说 电流下降斜率不断增加呢?

网友A:
『开关电源书中所述,因为每个周期电容都被充电,所以电流下降斜率不断增加,如何理解?』

首帖中电路图有误。电感下端和电容下端应该联接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书中所述,因为每个周期电容都被充电,所以电流下降斜率不断增加,如何理解?』 首帖中电路图 ...

是连在一起的  这是分开谈论的电流走向 所以分开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连在一起的  这是分开谈论的电流走向 所以分开话的

猜测作者的意思:没有输出侧电容时,开关管关断时电感中电流下降速度为RL电路放电曲线(按照指数律下降)。有了输出侧电容,随着电容两端电压因逐周期充电而上升,开关管关断时电感中电流下降速度比没有电容时更快一些。

网友:
你不要理会电容,电容就和普通的电路中的作用是一样的,在这里用来在开关闭合时为负载(假设为纯电阻负载)提供电压的,此时二极管是反偏,而且二极管K(N)极为正+,A(P)极为“零”(这时只是A极电压比电源低,所以就管它叫零吧,不是零也不是地)负载电流还是由下到上,随着电容电压下降,负载电路的电流也会下降,如果电容不充电,电流就会耗完。开关闭合时二极管可以看成是一个“无限大的电阻”。开关断开时二极管导通,电容充电,电感放电。如此往复

网友:
“所以电流下降斜率不断增加最终达到平衡状态”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负载的上端,二极管的A极,的电压和电源的电压相等,这时电路中就没有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