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邀你来玩拆解】罗马仕充电宝 30000毫安时22.5W

楼主:
1.介绍

这次拆解,罗马仕充电宝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产品了,180+的价格,30000mAH的容量,还有22.5W的快充,性价比十分不错,不过参数真有它所说的那么大容量吗?我们来拭目以待吧!

2.参数介绍

通过官方店铺查询的参数(图1),111Wh(30000mAh)的额定能量,18000mAh(5V/3A)的额定容量,大家说这两的额定能量和额定容量的区别是什么?

图1

拿到移动电源外包装如下,还算比较节俭的,里面有一个移动电源,一根数据线,一本说明书,分量是真的挺重的,拿在手上和背在身上(五一期间带上游玩去了)挺沉的。

图2

图3

整体充电宝的样子,一只卡姿兰大眼睛。

图4

充电口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水果的,TpyeC,MicroUSB,USB*2,五个口,其中TypeC还是双向的,这个不错!

图5

3.容量和快充测试

主要是大家最关心的容量测试,收到充电宝的时候电量为66%,应该是为了祝用户六六大顺吧~

图6

首先将电量充满,然后开始进行容量测试,充满之后,给手机充电(没有其他耗电的设备),下图是手机充满电的情况,所以不是快充的电压。电量89%的时候,消耗了11.2Wh,和标称的差不多。

图7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电量消耗到51%,使用的容量为43.6Wh,稍微有点出入了,不过已经充了好几次手机了,感觉没有虚标多少。

图8

充电至33%,消耗了62Wh的容量。

图9

最后到完全没电,一共消耗了100.4Wh的容量,感觉和官方标称的111Wh,只差了10Wh,感觉容量基本没虚标,因为快充检测设备也在耗电,虽然耗电量很小,但是也有一部分,而且充电过程中温度并不是在最合适的情况,所以有一些损耗也是正常的。

图10

由于我这个快充检测设备只支持QC2.0,所以我监测到的充电功率为9V2A,也就是18W,不过22.5W应该也是支持的,到时候看看内部的芯片就知道了。

给手机充电能达到100Wh,那我给充电宝充电需要消耗多少Wh的容量呢?

接下来看看给充电宝充电需要多少容量才能充满。

图11

从图11中可以看出充电时也是可以支持9V2A的快充的。

图12

充满电之后用了136Wh,这136Wh到充电宝,再从充电宝到手机,需要损耗36Wh的能量,实际电量的使用率约为74%。这里还没有算从充电宝到手机的损耗,因为100Wh是从充电宝输出的能量。

4.拆解

这个充电宝,没有螺丝,所以全是用卡扣组装的,上网查询拆解,发现只能暴力拆解,经过一系列的翘、砸,扣终于打开了这个充电宝,不仅有卡扣还有胶,不过卡扣占大头,内部如下图13所示。

图13

拆下来后发现有一个热敏电阻,应该是为了防止电池过热强制断电用的。

图14

先看一下电池的容量,10000mAh,一共有三块聚合物电池,看来真下本了,这三个电池下来成本就不少了。不过为啥要用三块1000mAh的电池呢?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图15

首先看最大那颗芯片,肯定是快充芯片,丝印型号为【SW6206】,上网查询了一下,是智融的SW6206,发布于2019年2月份。芯片介绍【http://www.ismartware.com/details-2-35.html】。芯片虽然有点老,但是性能还是满足22.5W快充的。

图16

其中有一款芯片(U3)没有丝印,大家能猜出是什么芯片吗?个人感觉是定制类芯片。

图17

其中有一颗Q7型号是【L2030 M130AK】,网上没有查询到相关的厂商。

图18

Q7旁边的U2丝印是【DW01A】是一颗锂电池保护芯片,防止过充过放。

最后就剩一些MOS管,采用的是【8205A】双MOS管芯片了。

5.总结

其实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容量确实足,充手机满电充了好几次,虚标很少。性价比这么高,厂家的利润应该比较少了这里提醒一下各位,暴力拆解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不然会受伤的,我就受伤了,不过都是皮外伤~

网友:
颜值很高啊

网友A:
注意安全!
看来这个包装很严实啊

网友:
因为有卡姿兰大眼睛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安全!看来这个包装很严实啊

是的,只能暴力拆解。

网友B:
电池没有用镍带点焊,差评

楼主可以补充下快充的测试吗,比如9v输入输出、12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有用镍带点焊,差评 楼主可以补充下快充的测试吗,比如9v输入输出、12v输出

可以,晚点我测试一下。

网友C:
这个暴力拆解确实有点  和那个品胜的一样,,内饰用料 超过品胜    品胜不知道是沿用了那几句话   器件也少  安全系数越高   产品经过那么多迭代还是什么   有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暴力拆解确实有点  和那个品胜的一样,,内饰用料 超过品胜    品胜不知道是沿用了那几 ...

确实,这次的品胜和罗马仕利润应该差不多。

网友D:
充电宝容量是小事,最主要的还是要安全,多充一会儿少充一会儿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宝容量是小事,最主要的还是要安全,多充一会儿少充一会儿影响不大

充电宝的安全现在做的基本都挺好的,除了一些杂牌和山寨。

网友E:
罗马仕的充电宝质量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罗马仕的充电宝质量杠杠的

第一感受,肯定耐摔!

网友F:
这个比华为的充电宝性价比高太多了,锂电池芯还是挺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比华为的充电宝性价比高太多了,锂电池芯还是挺贵的

可能薄利多销吧!性价比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