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电源运算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
最近正在学习运算放大器,如果单电源供电的话,交流信号输入,放大后负半周期应该是没有的,但是Multisim仿真为啥还有负半周期啊,麻烦各位大佬指导。  如下图

网友:
『如果单电源供电的话,交流信号输入,放大后负半周期应该是没有的,但是Multisim仿真为啥还有负半周期啊』

仿真软件的错误。

网友:
仿真软件只是一个计算工具,目前不能代替真实的电路。复杂电路有时是有问题的,这个与你的元件模型有关。

网友A:
另外你的仿真电路也不对,应该在输出的地方放一个“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仿真电路也不对,应该在输出的地方放一个“负载”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这可不是仿真错误,因为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

当输入信号电压为零伏时,输出并不等于零伏,而是有一个小小的正电压(非理想运算放大器的失调电压影响),这里仿真为36mV.  正是因为这个电压,当输入信号很小时,负半周仍然为正电压,故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波形。

当输入信号增大到一定程度,才可以看到负半周缺失的现象

网友:
示波器应该放在直流输入档来观察,同时提高输入电压。否则因输入电压过低,会受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影响,而LM324的输入失调电压参数本身就比较大。楼上讲解的很详细,而楼主加大输入信号幅值更容易在直流输入挡下观察到0电位附近的削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