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花卉浇水检测仪-传感器的选取及硬件连接

楼主:
      本制作的“花卉浇水检测仪”,具有以下功能:
     1 开发板读取土壤湿度传感器的模拟信号,将土壤的湿度值用矩形框的方式直观地显示在开发板的OLED上,
       矩形框的高度表示湿度的大小;
     2 程序判别土壤的湿度情况,当:
        湿度过低                   点亮开发板3色灯的红色灯;
        湿度恰当                   点亮开发板3色灯的绿色灯;
        湿度过高                   点亮开发板3色灯的蓝色灯;
      用“平头哥RISC-V RVB2601开发板”检测土壤湿度有2种办法:
      1 开发板读取土壤湿度传感器的模拟信号,经开发板ADC转换后变成数字信号,然后驱动开发板的OLED及LED;
      2 开发板开发板直接读取土壤湿度传感器的数字信号,驱动开发板的GPIO点亮外接的LED。
      本制作采用方法1,经筛选,选取下款湿度传感器,参见图1:

      图1 湿度传感器外形图

      湿度传感器模块为双输出模式:数字量输出及模拟量输出,比较器采用LM393芯片,工作稳定,信号干净。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电路图参见图2:

图2 湿度传感器电

     采用图3,将湿度传感器与“平头哥RISC-V RVB2601开发板”连接。

图3  连接图

下1篇,给大家谈谈程序编制及如何烧制到开发板并运行。

nmg

网友A:
图片不是正常显示,是如何操作的?把原文件给我下,周一让技术帮忙查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是正常显示,是如何操作的?把原文件给我下,周一让技术帮忙查查原因

图片已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