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第三篇 GUI Demo

楼主:
LVGL,全称是Light and Versatile Graphics Library,是一个面向嵌入式应用的开源的图像代码库。在线文档可通过下面链接访问。

https://docs.lvgl.io/latest/en/html/get-started/index.html

  1. LVGL对单色屏的颜色适配问题

首先我比较关心显示颜色问题。因为LVGL主要是支持彩色显示的,而RVB2601板上显示屏为单色屏。因此在RVB2601上使用LVGL就需要在颜色上做适配。看下RVB2601 SDK里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下面是CH2601 SDKLVGL 颜色配置。

lv_conf.h中,color depth 配置为1

/* Color depth:

 * - 1:  1 byte per pixel

 * - 8:  RGB332

 * - 16: RGB565

 * - 32: ARGB8888

 */

#define LV_COLOR_DEPTH    1

lv_color.h中,找到lv_color_t的定义:

#if LV_COLOR_DEPTH == 1

typedef uint8_t lv_color_int_t;

typedef lv_color1_t lv_color_t;

typedef union {

    uint8_t full; /*must be declared first to set all bits of byte via initializer list */

    union {

        uint8_t blue : 1;

        uint8_t green : 1;

        uint8_t red : 1;

    } ch;

} lv_color1_t;

所以CH2601 SDKLVGL使用的是每个R/G/B颜色分量采用单比特表示的颜色格式。因为RVB2601是单色屏,此颜色格式不能直接使用,需要进一步映射为单色(亮或暗)。

通过对oled_draw_point()研究,只要某一像素点的r/g/b颜色分量不是全0,在RVB2601单色屏上,该点就点亮。

void oled_draw_point(uint8_t r, uint8_t c, uint8_t t)

{

    if (t) {

        SET_BIT(g_oled_ram[r / 8][c], ((r % 8)));

    } else {

        CLR_BIT(g_oled_ram[r / 8][c], (r % 8));

    }

}

  1. LVGL Porting研究

下面研究一下lvgl porting部分的实现。Porting部分代码一般位于lvgl_portingoled目录下

oled.coled.h两个文件中。

  1. 显示缓冲区:

LVGL支持双缓冲区,buf1为必选实现,buf2为可选实现。双缓冲区设计使得当前图像帧显示和下一帧图像渲染可以并行进行,提高显示速度。

定义两个显示缓冲区。

static lv_color_t    buf1[64 * 128];

static lv_color_t    buf2[64 * 128];

调用lv_disp_buf_init函数,利用buf1buf2lvgl显示缓冲区对象disp_buf1进行初始化和绑定。

/*Create a display buffer*/

static lv_disp_buf_t disp_buf1;

lv_disp_buf_init(&disp_buf1, buf1, buf2, 64 * 128);

  1. 图像刷新

SDKoled显示刷新函数为oled_flush(),其代码实现:

static void oled_flush(lv_disp_drv_t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area, lv_color_t *color_p)

{

    oled_draw_frame((uint8_t(*)[Max_Column])color_p);

    oled_reflesh();

    /* IMPORTANT!!!

     * Inform the graphics library that you are ready with the flushing*/

    lv_disp_flush_ready(disp_drv);

}

其中oled_draw_frame()oled_reflesh()两个函数如下:

void oled_draw_frame(uint8_t p[Max_Row][Max_Column])

{

    unsigned char i, j;

    for (i = 0; i < Max_Row; i++) {

        for (j = 0; j < Max_Column; j++) {

            oled_draw_point(i, j, p[j]);

        }

    }

}

void oled_reflesh()

{

    unsigned char i, j;

    for (i = 0; i < 8; i++) {

        Set_Start_Page(i);

        Set_Start_Column(0x00);

        for (j = 0; j < 128; j++) {

            Write_Data(g_oled_ram[j]);

        }

    }

}

  1. Lvgl显示驱动初始化

初始化显示驱动,绑定图像缓冲区,绑定图形刷新函数,以及设定图像显示方向等设置。

然后调用lv_disp_drv_register()函数,对图像显示驱动进行注册。

    /*Create a display*/

    lv_disp_drv_t disp_drv;

    lv_disp_drv_init(&disp_drv); /*Basic initialization*/

    disp_drv.buffer   = &disp_buf1;

    disp_drv.flush_cb = oled_flush;

    disp_drv.rotated  = 0;

    lv_disp_drv_register(&disp_drv);

  1. 使用LVGL LABEL组件显示文字

使用LVGL LABEL组件显示字符。可设置显示对齐方式,各种对齐方式的定义见下图。

也可以设置文字滚屏显示。具体见下面视频。

void lv_ex_label_1(void)

{

    lv_obj_t * label1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label_set_long_mode(label1, LV_LABEL_LONG_BREAK);     /*Break the long lines*/

    lv_label_set_recolor(label1, true);                      /*Enable re-coloring by commands in the text*/

    lv_label_set_align(label1, LV_LABEL_ALIGN_CENTER);       /*Center aligned lines*/

    lv_label_set_text(label1, "#0000ff Re-color# #ff00ff words# #ff0000 of a# label "

                              "and  wrap long text automatically.");

    lv_obj_set_width(label1, 150);

    lv_obj_align(label1, NULL, LV_ALIGN_CENTER, 0, -30);

    lv_obj_t * label2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label_set_long_mode(label2, LV_LABEL_LONG_SROLL_CIRC);     /*Circular scroll*/

    lv_obj_set_width(label2, 150);

    lv_label_set_text(label2, "It is a circularly scrolling text. ");

    lv_obj_align(label2, NULL, LV_ALIGN_CENTER, 0, 30);

}

演示视频:

3-1

网友:
对LVGL的深入研究,给大家展示成果,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