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第四篇 声音直方图

楼主:
本篇测评实验的内容是将声音播放和显示结合起来,播放声音的同时屏幕同时显示声音强度的直方图。

先上视频,再解释实现方法。

视频

4-1

本实验代码是基于Offline版本的musicplay例程开发的。

该例程是将嵌入程序的mp3声音数据(以数组形式保存)播放出来。

例如实验中使用的welcome_mp3声音数据就保存在include/welcome_mp3.h中。

 数组里的数据完全是按照mp3文件格式排布的。比如前四个字节表示声音数据段的帧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研究一下mp3文件格式,对理解这个声音播放demo还是很有帮助的。

MP3声音数据是压缩过的数据,需要先解码成PCM后才能播放。Demomp3数据解码是使用pvmp3dec开源的mp3解码库来实现的。

解码后的数据,送到AV_AO_ALSA PCM输出驱动进行音频输出。

在花了N多小时的研究后,终于定位到了音频解码后数据所在。

Player.c文件中_ptask()任务函数中,调用ad_decode()mp3数据进行解码。解码后数据存放在dframe数组中。

 rc = ad_decode(ad, dframe, &got_frame, &pkt);

接下来对音频数据进行处理,提取出声音的强度。下面的处理只是简单的对PCM幅度值进行平均处理。

if(dframe->linesize[0] > 1024){

tempmaxvalue = 0;

for(uint8_t j=0;j<16;j++){

blocknumtemp[j] = 0;

temptotal = 0;

for(uint8_t i=0;i<32;i++){

temp = *(dframe->data[0]+1+j*64+i*2);

temp = temp << 8;

temp += *(dframe->data[0]+j*64+i*2);

temptotal += temp;

}

blocknumtemp[j] = temptotal;

if(blocknumtemp[j] > tempmaxvalue){

tempmaxvalue = blocknumtemp[j];

}

}

if(tempmaxvalue >0){

for(uint8_t j=0;j<16;j++){

blocknum[j] = (blocknumtemp[j] * 8)/tempmaxvalue;

}

}

}

下面是把这些代表声音强度的数据在在屏幕以直方图形式显示出来。

void draw_block(uint8_t x, uint8_t y)

{

for(uint8_t i = x; i >= x-4; i--){

for(uint8_t j=y; j<= y+7; j++){

buf[j] = 1;

}

}

for(uint8_t j=y; j<= y+7; j++){

buf[x-4][j] = 0;

}

for(uint8_t i = x; i >= x-3; i--){

buf[y] = 0;

buf[y+7] = 0;

}

}

void draw_blocks()

{

uint8_t block_row, block_col, blockrownum,x,y;

for(uint8_t i=0;i<64;i++){

for(uint8_t j=0;j<128;j++){

buf[j] = 0;

}

}

for(block_col=1;block_col<= BLOCKCOLNUM;block_col++){

for(block_row=1;block_row<= blocknum[block_col-1];block_row++){

x = 63 - (block_row -1)*5;

y = (block_col - 1)*8;

draw_block(x, y);

网友:
想到了我的mp4,哈哈

网友A:
请教一下,数组里的音频数据是怎么生成的?
比如我有一段mp3音频,怎么生成对应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数组里的音频数据是怎么生成的?比如我有一段mp3音频,怎么生成对应的数据?

就是把mp3文件数据转换成U16数组;可以使用“DataToHex”工具,这个工具可以把文件生成数组保存到.h文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mp3文件数据转换成U16数组;可以使用“DataToHex”工具,这个工具可以把文件生成数组保 ...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