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47 电容值读出来都是FF

楼主:
使用7747来测电容,待测试电容值大约在3pf左右。

I2C通了之后,按照7746的示例代码配置了7747的寄存器,但是在读电容值的时候,只返回0xffffff ??

电容转换方式连续转换和只转换一次都尝试过,结果一样。

读电容使用的是自动递增的方式, 用自动递增的方式读 7 以后的寄存器是可以读成功的。

百思不得其解啊, 有哪个大神有思路的??

网友:
电容数字转换器AD7747测试代码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565982-1-1.html

参考一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是AD7747周边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