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的Vgs为大于Vgsth的电压Vds为负值,请问Vds的电压?

楼主:
前段时间见论坛里有人问背靠背的MOS做交流开关的问题,今天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栅源电压为正,漏源电压为负的时候,电流究竟是走寄生体二极管还是栅源电压可以开启MOS,Rds很小,寄生体二极管被旁路掉?MOS管的手册中没有Vds反相偏压时曲线,Ids与Vgs的模拟电路课本上的公式忘了怎么写。不过个人认为寄生体二极管被旁路掉了,毕竟集成开关管的同步降压芯片内部的低端MOS在续流时就是这个工作状态。

各位怎么看,有MOS管的公式证明这样吗?

网友A:
导通的沟道电并没有方向,哪边电压低电流就流向哪边,只是Vds<-0.6V时,寄生体二极管导通(旁路了)

网友:
是的。当N沟MOS管栅源电压为正,漏源电压为负的时候,若栅源电压够大,寄生体二极管被旁路掉。这是因为MOS管压降远小于体二极管压降。开关电源中 “同步整流” 就是这样的工作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通的沟道电并没有方向,哪边电压低电流就流向哪边,只是Vds<-0.6V时,寄生体二极管导通(旁路了)

很好奇,下面的这个图的负Vds该怎么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下面的这个图的负Vds该怎么画?

『下面的这个图的负Vds该怎么画?』

你的曲线横坐标是对数刻度(标尺),而负数没有对数,所以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下面的这个图的负Vds该怎么画?

『下面的这个图的负Vds该怎么画?』

要画出负Vds,同时画出负Id,必须使用线性刻度(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