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2325-16采样问题

楼主:
邀请:@littleshrimp   参与回复

这是我抓取的LTC2325-16的信号,A路和B路没接,C路接了一个60khz的2V正弦波(接到了IN3+,IN3负和信号发生器共地),D路接了一个550Khz的500mv正弦波(接法与C路相同),

数据看着是有了,但是拼接16位后明显不是一个正弦波,代码是参考官方做出的修改,有大佬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A:
试试使用0 正 负直流电平看看ADC输出波形是不是有规律变化 排除ADC硬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使用0 正 负直流电平看看ADC输出波形是不是有规律变化 排除ADC硬件问题

 标红的是接地后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标红的是接地后的波形

三种情况你都试一下 现在看数据好像正常 如果IN+和IN-都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种情况你都试一下 现在看数据好像正常 如果IN+和IN-都接地

  现在A路两个输入都是接地的,B路是正端接vcc,负端接地

网友B:
这是硬件的设计,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时钟是正负都接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硬件的设计,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时钟是正负都接了的

FPGA画在一个板子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硬件的设计,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时钟是正负都接了的

看你的原理图SCK、GND和其他引脚很多都没有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原理图SCK、GND和其他引脚很多都没有连接?

SCK接了,抓的信号有SCK,GND不是接了吗,还有哪里需要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CK接了,抓的信号有SCK,GND不是接了吗,还有哪里需要接的

看明白了 GND是沿着芯片边框画的 FPGA呢?是画在一个板子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了 GND是沿着芯片边框画的 FPGA呢?是画在一个板子上吗?

是的

网友B: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B路看上去明显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但是整合后都是3289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B路看上去明显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但是整合后都是32899

输入不同的电压相应同道会有变化,FPGA和ADC画在一个板子上,如果不是通信问题那么问题应该出在采集的代码上。你可以试着降低时钟速率,比如由110MHz降到1MHz试试,如果再低还一样就重点检查FPGA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不同的电压相应同道会有变化,FPGA和ADC画在一个板子上,如果不是通信问题那么问题应该出在采集的代 ...

OK了,代码和硬件都有点问题,改了就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K了,代码和硬件都有点问题,改了就有了

硬件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
差分输出中间没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的问题出在哪?

大佬,我的之前可以弄出来了,测频也是对的,但现在死活复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