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连续工作模式CCM和断流模式DCM

楼主:
电感的连续工作模式CCM和断流模式DCM

电感的连续工作模式CCM和断流模式DCM-------在什么应用场合用CCM或DCM,以及如何设置成CCM或DCM?

希望经验交流,不太愿意做公式推导,繁琐的数学公式,对于我的工作没多大帮助

网友:
不讲原理只说结果么

在低电流小轻载下,使用电流断续DCM模式,成本低
在重载大电流下,使用连续传导CCM模式,电路相对复杂
至于如何设置,两种模式是由负载轻重决定,切换是自动进行的,随便找个开关电源的书都有讲解

网友:
电感的电流是连续的,电流不会到0,就是电感从不 “复位”
非连续导通就是在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总会回到0,就是电感会被 “复位”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不大考虑省电,用 CCM 简单很多, DCM 会造成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不大考虑省电,用 CCM 简单很多, DCM 会造成噪音。

怎么进入CCM  怎么判断当前是CCM ?

网友A:
用示波器看

转一个 DiodeGoneWild  发出的图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EwNTU0fDJkNmVmNjc5NjBlZDM3NjQ2NjMyNDFhYjEzNjlhNGJkfDE3MzgyMDg5Njc%3D&request=yes&_f=.png

他给的是 flyback 线路的

网友A:
如果你问的是高端的电源芯片, 很多支持两个模式, 大约 10-15 % 复载时转换, 小时用 DCM, 大时用 CCM, 用示波器看输出纹波可看到明显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问的是高端的电源芯片, 很多支持两个模式, 大约 10-15 % 复载时转换, 小时用 DCM, 大时用 CCM, ...

我这个是脉冲式的负载电流   应该用D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 转一个 DiodeGoneWild  发出的图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EwNTU0fDJkNmVmNjc5NjBlZDM3NjQ2NjMyNDFhYjEzNjlhNGJkfDE3MzgyMDg5Njc%3D&request=yes&_f=.png 他给的是 f ...

软件上如何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 转一个 DiodeGoneWild  发出的图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EwNTU0fDJkNmVmNjc5NjBlZDM3NjQ2NjMyNDFhYjEzNjlhNGJkfDE3MzgyMDg5Njc%3D&request=yes&_f=.png 他给的是 f ...

我说编程的时候  不可能用示波器一个个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说编程的时候  不可能用示波器一个个测吧

我的理解,现在还没有人作到用软件实现 判断 DCM - CCM。

如果有硬件支持, 1. 在电源芯片内有寄存器可以读出。 2. 有测试线路测出纹波变化, 可以判断。 3. 有线路联到电感前, 测出脉冲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现在还没有人作到用软件实现 判断 DCM - CCM。 如果有硬件支持, 1. 在电源芯片内有寄存器 ...

硬件上怎么识别DCM  CCM   你具体说说撒

网友:
我给出的三种硬件方案, 都是为大批生产,值得花这个钱作出的, 看你前面的帖子, 不适合你的情况, 不是忽视你的经济实力, 是不值得花这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