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和电位

楼主:
二极管和电位

假如VD3的负极是1.2V,R1断开,那么A点的电压是不是1.2V加上3个二极管的管压降?1.2+0.7*3=3.3V?有一次测量中发现确实如此,二极管抬高了电位?

网友:
R1 断开,三个二极管都不会导通,相当于非常大的电阻,电流几乎为零,所以A点的电压为1.2V

网友:
“假如VD3的负极是1.2V,R1断开”

R1连的电压正极,把R1断开,

都没电了,你随便摸鱼

网友:
假如你的猜想正确,那么二极管的VF特性说明二极管肯定有电流通过,你说下电流通路在那里呢?

网友:
你说的很对,大多情况是这样用的。特别是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