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中续流二极管功率值该怎么选?

楼主:
下面图是DCDC电路,二极管D16为什么叫做续流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的功率根据什么确定怎么选

电容C94和C99起什么作用,如果不焊接这2个电容会有什么问题,5V没有输出?

网友:
『二极管D16为什么叫做续流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的功率根据什么确定怎么选』

D16在芯片内部功率开关管关断时导通,使电感L2中电流维持,故称续流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D16为什么叫做续流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的功率根据什么确定怎么选』

二极管不说功率,说最大反向电压和最大正向电流。

该二极管最大反向电压显然应该大于最大输入电压,最大正向电流应该大于最大输出电流。实际上,该二极管最大正向电流最好是大于电感中峰值电流并留有一定余量。

网友:
『电容C94和C99起什么作用,如果不焊接这2个电容会有什么问题,5V没有输出?』

这两个电容作用当然是滤波。

如果不焊接这两个电容,5V倒是不会没有输出,但输出很不正常,电压不是5V,纹波会非常大,无法使用。

网友:
二极管的选型主要依据你的负载最大持续电流来确定,从可靠性角度来讲要大于负载的1.5倍或以上. 余量超大当然超好,但是在实际项目中,受PCB空间和价格成本因素等,选择余地并不多.                                         这两个电容当然是滤波,尽可能的降低纹波. 提高系统的工作稳定性.

网友:
续流二极管电流要大于电感的峰值电流

反向耐压大于输入电压

正向压降越小越好,所以基本都推荐肖特基

输出电容没有的话,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具体情形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D16为什么叫做续流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的功率根据什么确定怎么选』 二极管不说功率,说最大反向 ...

谢谢分析

有一点烦请再说一下,为什么这里必须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一般的二极管怎么就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析 有一点烦请再说一下,为什么这里必须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一般的二极管怎 ...

这个续流二极管,要求关断和开通速度快,否则二极管上损耗太大,还要求正向压降小,否则也是损耗大。萧特基二极管恰好满足速度快和正向压降小这两项要求,所以多选用萧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析 有一点烦请再说一下,为什么这里必须要用肖特基二极管 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一般的二极管怎 ...

快恢复二极管速度够快,但正向压降大。普通二极管这两项要求都不满足,一般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