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路SparkRoad实现vga显示屏

楼主:
VGA(Video Graphics Adapter)接口也是D-Sub接口的俗称,是一种采用模拟信号传输的接口;VGA指的是显示器640X480等显示模式,VGA技术的应用还主要基于VGA显示卡的计算机、笔记本等设备;上面共有 15 针孔,分成三排,每排五个。比较重要的是RGB 彩色分量信号和 扫描同步信号 HSYNC 和 VSYNC 针。

扫描时序如下所示:

现在就用FPGA实现VGA功能

// Define colors RGB--8|8|8
`define RED		24'hFF0000
`define GREEN	24'h00FF00
`define BLUE  	24'h0000FF
`define WHITE 	24'hFFFFFF
`define BLACK 	24'h000000
`define YELLOW	24'hFFFF00
`define CYAN  	24'hFF00FF
`define ROYAL 	24'h00FFFF

// Define Display Mode

module vga_dis
#(
	parameter H_DISP = 800,
	parameter V_DISP = 600
)
(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clk_108m,
	input  wire			rst_n,

	//user interface
	output wire	[11:0]	lcd_xpos,		//lcd horizontal coordinate
	output wire	[11:0]	lcd_ypos,		//lcd vertical coordinate
//	output wire         lcd_en ,
	input  wire	[23:0]	usr_data,		//lcd datard_n  ,

	//localbus
    input  wire         cpu_cs_n  ,
    input  wire         cpu_wr_n  ,
    input  wire         cpu_rd_n  ,
    input  wire  [7:0]  cpu_addr  ,
    input  wire  [15:0] cpu_datain,
    output reg   [15:0] cpu_dataout,

    //lcd interface
	output wire			lcd_dclk,   	//lcd pixel clock
	output wire			lcd_hs,	    	//lcd horizontal sync
	output wire			lcd_vs,	    	//lcd vertical sync
	output wire			lcd_en,			//lcd display enable
	output wire	[23:0]	lcd_rgb		//lcd display data

);

reg  [2:0]  vga_mode;
reg  [23:0] usr_lcd_data ;
reg  [23:0]	lcd_data	;//lcd data

wire	[11:0]	lcd_xpos;	//lcd horizontal coordinate
wire	[11:0]	lcd_ypos;	//lcd vertical coordinate

//rea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egin
      cpu_dataout  <=  16'h0000;
    end
    else if((cpu_cs_n == 1'b0)&&(cpu_rd_n == 1'b0))
    begin
      case(cpu_addr[7:0])
         8'h00:  cpu_dataout  <=  vga_mode ;
         8'h01:  cpu_dataout  <=  usr_lcd_data[15:0] ;
         8'h02:  cpu_dataout  <=  usr_lcd_data[23:16] ;
      default:  cpu_dataout  <=  16'h0000;
      endcase
    end
    else
      cpu_dataout  <=  16'h0000;
end

//read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egin
      vga_mode  <=  3'b100;
      usr_lcd_data   <= 24'h0;
    end
    else if((cpu_cs_n == 1'b0)&&(cpu_wr_n == 1'b0))
    begin
      case(cpu_addr[7:0])
         8'h00:  vga_mode  <= cpu_datain[2:0] ;
         8'h01:  usr_lcd_data[15:0]  <= cpu_datain ;
         8'h02:  usr_lcd_data[23:16]  <= cpu_datain[7:0] ;
      default: ;
      endcase
    end
    else ;
end

always@(posedge clk_108m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lcd_data <= 24'h0;
	else
	begin
		case(vga_mode)
		    3'b000:begin
		        if	(lcd_ypos >= 0 && lcd_ypos < (V_DISP/8)*1)
		        	lcd_data <= `RED;
		        else if(lcd_ypos >= (V_DISP/8)*1 && lcd_ypos < (V_DISP/8)*2)
		        	lcd_data <= `GREEN;
		        else if(lcd_ypos >= (V_DISP/8)*2 && lcd_ypos < (V_DISP/8)*3)
		        	lcd_data <= `BLUE;
		        else if(lcd_ypos >= (V_DISP/8)*3 && lcd_ypos < (V_DISP/8)*4)
		        	lcd_data <= `WHITE;
		        else if(lcd_ypos >= (V_DISP/8)*4 && lcd_ypos < (V_DISP/8)*5)
		        	lcd_data <= `BLACK;
		        else if(lcd_ypos >= (V_DISP/8)*5 && lcd_ypos < (V_DISP/8)*6)
		        	lcd_data <= `YELLOW;
		        else if(lcd_ypos >= (V_DISP/8)*6 && lcd_ypos < (V_DISP/8)*7)
		        	lcd_data <= `CYAN;
		        else
			lcd_data <= `ROYAL;
		    end
		    3'b001:begin
		        if	(lcd_xpos >= 0 && lcd_xpos < (H_DISP/8)*1)
		        	lcd_data <= `RED;
		        else if(lcd_xpos >= (H_DISP/8)*1 && lcd_xpos < (H_DISP/8)*2)
		        	lcd_data <= `GREEN;
		        else if(lcd_xpos >= (H_DISP/8)*2 && lcd_xpos < (H_DISP/8)*3)
		        	lcd_data <= `BLUE;
		        else if(lcd_xpos >= (H_DISP/8)*3 && lcd_xpos < (H_DISP/8)*4)
		        	lcd_data <= `WHITE;
		        else if(lcd_xpos >= (H_DISP/8)*4 && lcd_xpos < (H_DISP/8)*5)
		        	lcd_data <= `BLACK;
		        else if(lcd_xpos >= (H_DISP/8)*5 && lcd_xpos < (H_DISP/8)*6)
		        	lcd_data <= `YELLOW;
		        else if(lcd_xpos >= (H_DISP/8)*6 && lcd_xpos < (H_DISP/8)*7)
		        	lcd_data <= `CYAN;
		        else
		        	lcd_data <= `ROYAL;
		    end
		    3'b010:begin
		        lcd_data <= lcd_xpos * lcd_ypos;
		    end
		    3'b011:begin
		        if(lcd_ypos < V_DISP/2)
                	lcd_data <= {lcd_ypos[7:0], lcd_ypos[7:0], lcd_ypos[7:0]};
                else
                	lcd_data <= {lcd_xpos[7:0], lcd_xpos[7:0], lcd_xpos[7:0]};
		    end
		    3'b100:begin
                	lcd_data <= usr_data;
		    end
		    3'b101:begin
                	lcd_data <= usr_lcd_data;
		    end
		    default lcd_data <= lcd_data;
		endcase
	end
end

vga_dri  u_vga_dri
(
// Input
	.clk			(clk_108m 				),
	.rst_n			(rst_n					),
	.lcd_data		(lcd_data				),
// Output
	.lcd_dclk		(lcd_dclk				),
	.lcd_hs			(lcd_hs	 				),
	.lcd_vs			(lcd_vs	 				),
	.lcd_en			(lcd_en	 				),
	.lcd_rgb		(lcd_rgb                ),
	.lcd_xpos		(lcd_xpos				),
	.lcd_ypos		(lcd_ypos				)
);

endmodule

同样是采用localbus接口,可以设置不同的显示模式,目前实现5种模式实现VGA的显示样式,同时也可以通过串口,显示不同的颜色。

e39bd70d403aa4875a8d66bfc9b56d42

网友:
能把显示驱动起来,接下来的东西就更好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