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什么道理呢

楼主:
下面的图中D1是TL431, 请教Q1的作用, 整个电路的原理图哪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当Vin>Vref431*(1+R2/R5)时R4左侧会拉到低一点的电压,有多低取决于431与R3,相反,Vin小于前面值大于Vbe+ZD2,三极管导通,问题在于你的ON/OFF脚特性,内部有上拉?高低怎么判断的?

网友:
电源的 ON/OFF Pin 应不只是 On 或 Off, 还用某个模拟电压值来调整电源输出电压。

网友A:
先说说U1的ON/OFF端口的电平要求。

网友B:
此图颇感迷惑:除非这个电源模块ON/OFF引脚内部有上拉(对输入引脚来说很罕见),否则Q1不可能工作。

如果这个电源模块ON/OFF引脚内部有上拉故Q1可以工作,那么D1应该是当做比较器使用。当Vin电压经R2R5分压后高于2.5V时R4左端低电平,当Vin电压经R2R5分压后低于2.5V时R4左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U1的ON/OFF端口的电平要求。

这个电路,想用到输入端带开关机控制的电源,

想实现输入欠压时,也能保护不会因过流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图颇感迷惑:除非这个电源模块ON/OFF引脚内部有上拉(对输入引脚来说很罕见),否则Q1不可能工作。 如果 ...

这个电路,想用到输入端带开关机控制的电源,

想实现输入欠压时,也能保护不会因过流损坏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想用到输入端带开关机控制的电源, 想实现输入欠压时,也能保护不会因过流损坏 这个电路 ...

我想我在5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不提供标注 “电源” 那个模块的datasheet,谁也无法说这个电路是否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想用到输入端带开关机控制的电源, 想实现输入欠压时,也能保护不会因过流损坏。

你说的是你的想法,与之前我问的一点关系也没有,跑题十万八千里。而我之所以要问,是让你看清楚器件手册,显然你至少是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