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将一个端口引脚设置为开漏,会对其输入产生影响吗

楼主:
邀请:@damiaa   参与回复

请问  将一个端口引脚设置为开漏,会对其输入产生影响吗

网友:
输出设置不影响输入设置

网友:
输入输出的配置应该是独立的,互不影响,具体需看器件手册确认。

网友:
图片应该是这样的。

理论的电路:如果你是开漏输出电路开启了。输出高电平,又进行输入采样。那估计是有一个电流流过(类似一个上拉电阻需要的电流)。

实际呢操作中比如stm32 ,某位设置为输入,推理来说开漏其实关闭了(也就不会输出高电平)所以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直接设置输入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设置成 有时候开漏输出,有时候输入。软件部分你可以切换设置成开漏输出和输入。

硬件部分就是外部电路会不会影响你的输入。特别是adc这种对外界敏感的输入。

网友:
輸出開漏一定要加上拉電阻,避免控制與輸入狀態不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