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电池的低功耗的产品中,各端口引脚的ADS / DIR / 开漏 / 上拉 / 下拉 相关设置

楼主:
邀请:@chunyang   @damiaa   @huo_hu   @dcexpert   参与回复

请问:一个用电池的低功耗的产品中,除了在不需要时将内部各模块功能 以及时钟 关闭掉之外,各端口引脚的ADS / DIR / 开漏 / 上拉 / 下拉 / 驱动 / 输出0或1  都应该 怎么设置才能做到最省电

网友:
进入掉电模式才是最省电的,不用的端口设置为输出,或输入使能上下拉电阻

网友:
与具体电路和芯片IO内电路设计都有关,需要具体分析每个IO。通常情况下,对于输入端口,配置成与外电平相同的逻辑,对于输出端口,关闭或配置成负载不工作的逻辑状态。

网友:
总之,确保每个IO口尽可能的少漏掉电流。具体你要根据你的电路和芯片的内部电路好好处理和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