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纹波率r值选择问题

楼主:
  电源设计的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对这个电感电流纹波率,我有很多疑问,

  由书中这个公式 我们知道r是跟伏秒积,还有电感量,还有频率,电感电流值有关系的,也就是说r值不仅跟电感量有关,还跟实际转换的工况是有关系的,

书中在一般情况下r=0.4是最合适的,那我们计算这个r值是在哪个条件下的呢,因为如果我输入电压是一个范围的话,升压,升降压,都是从Vin MIN来进行计算的,这个时候按照r=0.4,来计算我们需要的电感量,但一旦输入电压VIN 达到MAX时或者范围内其他的值的时候,这个时候选定的电感量,计算出来的r就肯定不是0.4了啊,那不是违背我们想要它是0.4的设计规则了吗

网友A:
『书中在一般情况下r=0.4是最合适的,那我们计算这个r值是在哪个条件下的呢』

牵涉到的因素很多。通常我们希望输出纹波小一些,要纹波小就需要增加电感量,增加电感量就需要增加铁芯截面积和绕组匝数,这必定增加成本体积和重量。该书中也说 “影响功率器件的电流应力和所有功率器件的损耗。所以,这个 r 值是综合考虑确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书中在一般情况下r=0.4是最合适的,那我们计算这个r值是在哪个条件下的呢』 牵涉到的因素很多。通常我 ...

老师,假设我们用r=0.4来计算,我的意思是用VIN min来计算出来的电感值,在VIN波动时,比如最开始用8V算的,我输入电压是一个范围,到了14v.那这个r值肯定就不是我们当初的0.4了,这个怎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假设我们用r=0.4来计算,我的意思是用VIN min来计算出来的电感值,在VIN波动时,比如最开始用8V算 ...

不仅输入电压变化,负载的变化也会使 r 值变化。

原书也说过:r 取0.3~0.5之间的值是比较合适的。你的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内,保持 r 为0.3~0.5之间就好了。这样,在输入电压变化的全范围内,离0.4这个值都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