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还需要设置端口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吗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cexpert   参与回复

看到一个资料中说:

4种输出模式

5)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带上拉或者下拉)(6)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带上拉或者下拉)

7)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带上拉或者下拉)(8)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带上拉或者下拉)

请问这个输出 还需要设置端口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吗

网友A:
一些mcu内部有弱上拉或弱下拉(通常是几十K,与电压等参数有关),在要求不高时可以不用外接。如果驱动能力要求较高,就需要外接电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些mcu内部有弱上拉或弱下拉(通常是几十K,与电压等参数有关),在要求不高时可以不用外接。如果驱动能力 ...

谢谢,我表述的不太清楚,我是想问一下,当一下端口引脚设置为输出的那4种模式时,还需要设置这些引脚内部的 上拉 或下拉 功能 来配合输出吗

网友C:
『输出还需要设置端口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吗』

好像内部上拉电阻在芯片设计时已经确定,软件没有地方可以设置。

网友D:
是否需要得看应用的需要,不可一概而论,脱离具体应用设计谈论这个问题无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否需要得看应用的需要,不可一概而论,脱离具体应用设计谈论这个问题无意义。

非常感谢。我是想问一下,是不是存在  设置了某引脚为输出的前提,有些场合,还必须 要将  芯片内的此引脚相关连的   上拉  或 下拉电阻  设置为 有效或无效的状态?

还是说只要某引脚设置为输出后,与其相关连的上拉或下拉电阻  不管什么情况,都不用再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是想问一下,是不是存在  设置了某引脚为输出的前提,有些场合,还必须 要将 &nbs ...

问题无意义,必须考虑具体的应用和外围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还需要设置端口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吗』 好像内部上拉电阻在芯片设计时已经确定,软件没有地方可以设 ...

现在的MCU更灵活些,有些型号支持使能内部上拉或内部下拉,IO的端口模式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无意义,必须考虑具体的应用和外围电路。

STM32 系列MC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表述的不太清楚,我是想问一下,当一下端口引脚设置为输出的那4种模式时,还需要设置这些引脚内 ...

需要看mcu,不同mcu支持的模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