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当某个引脚的开漏输出使能被由1改为0时,这种输出状态和推挽输出有什么区别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dcexpert   参与回复

请问 当某个引脚的开漏输出使能被由1改为0时,这种输出状态和推挽输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当某个引脚的开漏输出使能被由1改为0时,这种输出状态和推挽输出有什么区别』

就这个状态而言,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下管导通。不同之处,是推挽输出的上管关断没有电流,而开漏输出的上拉电阻中仍有电流,此电流被下管导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某个引脚的开漏输出使能被由1改为0时,这种输出状态和推挽输出有什么区别』 就这个状态而言,没有多 ...

非常感谢。但是,我没明白您的意思,如下图所示,上拉电阻跟下管 NMOS管没有连接的地方呀,您所说的【而开漏输出的上拉电阻中仍有电流,此电流被下管导走】我看不明白上拉电阻中的电流从哪儿流到下管呢?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我没明白您的意思,如下图所示,上拉电阻跟下管 NMOS管没有连接的地方呀,您所说的【而 ...

我看不明白上拉电阻中的电流从哪儿流到下管呢?

网友:
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在输出逻辑0时相同,不同的是在输出逻辑1时,开漏需要外置上拉才能实现逻辑1电平,而推挽输出由内部MOS管强上拉置逻辑1。

网友:
开漏输出0时,和推挽输出没区别,输出都是低电平,接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