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输出正弦波信号分析

楼主:
求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运行情况

 其中R2左边应该有一个正弦波输出,但仿真看不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其中R2左边应该有一个正弦波输出,但仿真看不到』

XSC1看不到正弦波形,能看到什么?

XSC3能够看到什么?

网友B:
你要把你的这个电路原理设计的意图说出来,才好更好的帮你分析.

网友C:
你这个电路运放在单电源下工作有问题,正弦信号从U1B +端输入,就算U1A 输出为 0, U1B也只能看到正半周,当 U1A 输出大于零,U1A 的输出就什么都看不到了(0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R2左边应该有一个正弦波输出,但仿真看不到』 XSC1看不到正弦波形,能看到什么? XSC3能够看到 ...

期望在XSC1看到正弦波,实际上看到的是下面这样

XSC2的波形如下

XSC3的波形如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你的这个电路原理设计的意图说出来,才好更好的帮你分析.

就是期望在R1上得到一个不受V1端影响的正弦波形信号;

U1B的5引脚输入一个正弦波去控制MOS管,MOS管工作在线性区,使得MOS管DS间的电流大小,可以受GS间的电压的影响;

为防止运算放大器U1B输出的波形发生失真,便为其引入一个负反馈,即将R1上得到的输出波形,经过U1A放大后,再接入到U1B的引脚6上;

图1 MOS管工作区域

 图2  U1B引脚6引入反馈的理论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运放在单电源下工作有问题,正弦信号从U1B +端输入,就算U1A 输出为 0, U1B也只 ...

请看一下6楼,我对这个电路的一些想法,想请教一下,这样分析对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期望在R1上得到一个不受V1端影响的正弦波形信号;   U1B的5引脚输入一个正弦波去控制MOS ...

『就是期望在R1上得到一个不受V1端影响的正弦波形信号』

如果是要在R1(0.1欧)上得到一个不受V1端影响的正弦波信号,何必要用这么复杂而且非线性的反馈?直接将所需大小的电流信号注入R1左端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期望在R1上得到一个不受V1端影响的正弦波形信号』 如果是要在R1(0.1欧)上得到一个不受V1端影响 ...

这个电流必须是V1给到R1的,这样才能通过交流信号来确定那个提供V1电压的电源的内部参数。

网友C:
电阻上的电压不受V1影响,R1是取样电阻还是负载?这个电压一般都很小,电流却很大,你是在搞一个电子负载或恒流源电路吧?

3.3V的电源电压太小了,比大多数MOS管的阈值电压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流必须是V1给到R1的,这样才能通过交流信号来确定那个提供V1电压的电源的内部参数。

我并没有把V1去掉啊!

你把适当的正弦信号施加到R1左端就是了,根本不必再加什么MOS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流必须是V1给到R1的,这样才能通过交流信号来确定那个提供V1电压的电源的内部参数。

『这个电流必须是V1给到R1的,这样才能通过交流信号来确定那个提供V1电压的电源的内部参数。』

所有电池,都具有一定内阻。如何测量电池(可能带载)的内阻?可以将一个交流信号(最好是恒流源)施加到电池两端,测量电池两端交流信号幅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必须是V1给到R1的,这样才能通过交流信号来确定那个提供V1电压的电源的内部参数。』 所有电 ...

就是通过这个SPWM+运放加+mos来产生交流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上的电压不受V1影响,R1是取样电阻还是负载?这个电压一般都很小,电流却很大,你是在搞一个电子负载或 ...

实际上的V1可能只有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通过这个SPWM+运放加+mos来产生交流信号的。

『就是通过这个SPWM+运放加+mos来产生交流信号的。』

图中可没有看到SPWM,只有一个V2,标注为 “o.7Vpk 1kHz”,想必是个交流信号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通过这个SPWM+运放加+mos来产生交流信号的。

『就是通过这个SPWM+运放加+mos来产生交流信号的。』

看来,你是要测量V1的内部参数,又用V1作为MOS管的电源。

网友C:
如果你一定要用 3.3V电源,要考虑用耗尽型的MOSFET或者NPN晶体管,否则驱动信号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保持不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通过这个SPWM+运放加+mos来产生交流信号的。』 图中可没有看到SPWM,只有一个V2,标注为 &ldquo ...

是的,我打算用单片机的引脚去产生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一定要用 3.3V电源,要考虑用耗尽型的MOSFET或者NPN晶体管,否则驱动信号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保持不变 ...

是的,这个MOSFET的选型很关键,谢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E:
问下楼主这个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这个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https://baike.baidu.com/item/multisim/4864195?fr=aladd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