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引脚 的驱动能力寄存器 PDDR ,低驱动能力和高驱动能力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dcexpert   参与回复

请问 引脚 的驱动能力寄存器 PDDR ,低驱动能力和高驱动能力是怎么实现的?这种模式是属于推挽输出模式吗?

网友:
器件手册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么?在相关寄存器位上置1或置0即可选择输出驱动能力。高驱动能力显然为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
内部有mos

网友:
非常感谢。可否来个内部的电路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