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流互感器标为CT501 15(60)A/10mA 请问 10mA是对应15A的吗,那60A对应多大电流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dcexpert   参与回复

一个电流互感器标为CT501  15(60)A/10mA 请问 10mA是对应15A的吗,那60A对应多大电流

网友:
这个是厂家具体给出的。

一个电流互感器做好后这个就定下来了。

CT501 15(60)A/10mA 厂家也许是可以定制两种

15A/10mA

60A/10mA

其实具体还可以变化的。

定制或购买时要知道确定的参数。

网友A:
沙发说的不对。

电流互感器  要求在一个范围内能够达到什么精度,(60)指的是上限,15是指额定电流,实际上是15A--10mA,显然线性的情况下  60A---40mA,但是线性  不一定  能达到你的要求,所以会存在   额定电流下校准后,大电流时需要额外的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说的不对。 电流互感器  要求在一个范围内能够达到什么精度,(60)指的是上限,15是指额定电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说的不对。 电流互感器  要求在一个范围内能够达到什么精度,(60)指的是上限,15是指额定电 ...

也许,CT501的资料没看到过。

一切以厂家资料为准。看命名规则就知道了。

网友:
括号内为极限值,极限值是器件能承受的短时最大电流,承受时间应该在器件手册中有标明,但此时不能保证线性度,具体需要看器件手册或测试获知。在额定值之内,器件的线性度是有保证的,所以展开设计务必在额定值范围之内。